電鍋線常燒毀.兇手在這邊啦!

楼主(2013-03-20):
只需要3樣工具....
把電源端子換新即可n_087|

网友A:
謝謝提供維修經驗,請問另一頭母插是否也需更換(若公頭部分已黑成這樣)?

网友:
LZ
當初就是因為電鍋上的公插沒有更換
導致電源線(母插)經常燒毀
才會發這個帖
跟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提供維修經驗,請問另一頭母插是否也需更換(若公頭部分已黑成這樣)?

公頭黑色會造成接觸不良.母線一起換比較好窩...

网友:
  換新之後保持乾燥,才不會因氧化以致阻抗增加又"烤"黑碳化了.自從 端子恢復 之後,又採納先進的指教.至目前還沒修理過.

网友:
電鍋線最好是使用一段時間,還是要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