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碟維修

楼主(2013-03-20):
前陣子來這裡敗讀了硬碟維修篇 ...
于是就把二顆SEAGET 500G 413AS(BIOS讀不到) & 418AS(壞軌過多) 拆開 ( 機板板號相同 )
1.更換機板後,413AS找到了但容量是0,於是又把BIOS更換 ... 但發現413AS找到且容量為500G,但壞軌數和418AS一樣

這是正常的嗎 ?

网友A:
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S.M.A.R.T.

更換的舊flash(413AS) 保存的是壞軌硬碟的SMART值  需做低階format才能重置SMART值

去下載 SeaTools for Windows 可以執行 (500G應該會搞粉久)
http://www.seagate.com/support/downloads/

PS:當心不要把其他硬碟 給格式化 那就悲劇了

网友B:
樓上大大提到的重置smart值 也可以用硬碟的維修接口(sata插槽旁那4pin的那個)對硬碟下維修指令(記得12代的是 F3 1>N1  )
可以清除smart的所有值
至於二樓大大提出的低階格式化.....建議下載SeaTools for DOS 先關機然後把其他硬碟都拆除指流要低格的那顆, 以免悲劇發生(話說SeaTools for DOS裡有一個恢復硬碟真實容量的功能,可以先按按看)

楼主:
感謝 duncan 大 與 a93481425 大 的教導 ~ 過幾天有空會跑SeaTools for Windows試試重置smart值.
ths ~

网友:
我的是ST3500418AS 一樣症狀
使用至一半就藍頻 從開就再也找不到硬碟
當時我是知道是前已經3黃警告了
在黑白舞後順利救出資料....
但是後來就已經陣亡了~
這幾天我買了TX RX要來試著救這塊~
之前已經被我亂搞過一次 還低接格式前段
後來清了P道G道,從寫LBA..現在又在寫零軌
不過現在已經順利可以抓到BIOS 問題變導向於壞軌BAD警告
我想應該是我之前做失敗低階的問題導致扇區異常吧
目前試著用零軌修看看 最後在清一次P&G道

网友:
先注意是不是多年前發生的雞瘟型號 若是,使用USB TO TTL接線 可以救回,詳情可上MOBILE01查詢 有豐富資料以及教學

网友:
哈~這來真是被我給搞壞了!
寫零軌也無用~修復也不太OK....
反正當初的資料老早就把他給拖出來
只是在實驗看能不能變成全新的內部訊息而已
純屬實驗~ 結果還是陣亡
不過救雞瘟他只能救BIOS&LBA0 這兩種 我是屬於壞軌了 容量正確認得~

网友:
就算寫回全新使用狀況,內部壞軌仍在,這樣豈不失去當初的設計意義?
壞軌最好就是隱藏不要用  全部割到一區 亂搞反而硬碟會報銷 多花$$$$

网友:
清完g-list後應該再用可以寫g-ist的軟體(MHDD之類的)再檢查一次找出壞軌

楼主:
昨天使用SeaTools for Windows ... 卻出現無法檢測,要我使用SeaTools for dos

SeaTools for dos 燒成光碟卻無法開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使用SeaTools for Windows ... 卻出現無法檢測,要我使用SeaTools for dos

SeaTools for dos 燒成光碟 ...

如果只有單燒錄SeaTools for dos卻沒有製作開機檔,
光碟當然是無法開機嚕...
可開機光碟的製作方式網路上很多教學,自己查一下吧...

网友:
SeaTools for DOS有直接ISO檔
直接用映像檔燒錄的光碟就能開機阿.....

楼主:
剛又燒了第二片 ... 真的可以自動開機

把字體轉成繁體中文 ... 目前正在跑長測驗 ~ 感謝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樓上大大提到的重置smart值 也可以用硬碟的維修接口(sata插槽旁那4pin的那個)對硬碟下維修指令(記得12代的 ...

大大提到用硬碟的維修接口(sata插槽旁那4pin的那個)對硬碟下維修指令,可以清除smart的所有值 .
不知道有沒有有關詳細資料讓我學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大提到用硬碟的維修接口(sata插槽旁那4pin的那個)對硬碟下維修指令,可以清除smart的所有值 .
不知道有 ...

本次示範用的硬碟是Barracude 7200.12 1TB(ST31000528AS CC49)所以回傳的訊息會跟操作時不大一樣(但是指令都一樣)

首先呢...你需要有一條光碟機的音源線

再來是一條USB TO TTL線(6樓有大大提過,我是用nokia ca42手機傳輸線來改),找出tx和rx端(我是直接拆開ca42看電路板上寫的)

先用電表量出哪條是負極哪條是+3.3v(我這條ca42只有tx rx 跟負極三條)可以少找兩條線

若不想拆開的話就是,打開超級終端機,扣除+3.3v與負極不看剩下的線,每一次短路兩條

短路的時候在螢幕上輸入,輸入的東西應該會直接顯示在螢幕上,那兩條就是tx和rx

然後把音源線的線頭拆出來,並與tx rx合體(這張是成品,製作的時候忘記拍)

然後拿出你的硬碟,在sata訊號線接口上面那4pin就是維修接口

把tx 和 rx接成這樣(接倒反不會燒掉,等一下會沒辦法下指令就是了)

然後將sata的電源插上硬碟(電腦不用關機,直接上),這裡要提一下的是....sata的電源不要用大4pin轉接的那種,要用電供原生的那種(5線的那種)

然後開啟超級終端機,連線名稱那裡亂打就行了

在裝置管理員看一下你的傳輸線的com號,然後選相應的阜號後按下確定(ca42和電源要接好)

再來設定成下圖

按確定後再按鍵盤Ctrl+z 應該跑出如下圖的東西(會稍微有點不一樣,但是一定會有    F3 T>     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把你的TX和RX線對調再試一次

要輸入的東西都會以紅色作區別

輸入 /1 後按enter
(進入1級指令)

再輸入 N1 (N是大寫,不要打小寫的)按ENTER
(這行就是清除S.M.A.R.T)

輸入 /T  (T是大寫,不要打小寫的)
(進入T級指令)

輸入m0,2,2,0,0,0,0,22 後按ENTER (m是小寫,請慢慢打 不要打錯,每個數字都有意義)
(這行是重寫索引,可以解決LBA=0的問題)
若你的硬碟是梭魚11代的話這行要輸入m0,2,2,,,,,22

然後拆掉硬碟電源 拔除CA42 關機接回SATA線

開機試試看吧,資料救回來的話,快去更新韌體

最後補充一點 清G-LIST的指令是 T級指令(記的先換到T級再輸入)
i4,1,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次示範用的硬碟是Barracude 7200.12 1TB(ST31000528AS CC49)所以回傳的訊息會跟操作時不大一樣(但是指 ...

感謝a93481425大大.
非常明確和詳細的教學,
將會好好實踐一下。

网友D:
請問  除了nokia ca42手機傳輸線以外  還有哪些USB介面可以用這方式改阿...NOKIA 好像已經都要絕版了...有沒有哪些USB介面可以很好取得這方面的改裝資訊ㄚ..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除了nokia ca42手機傳輸線以外  還有哪些USB介面可以用這方式改阿...NOKIA 好像已經都要絕版了...有 ...

用這個吧
http://tw.page.bid.yahoo.com/tw/ ... apFLJ8?actsrch=srp3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  除了nokia ca42手機傳輸線以外  還有哪些USB介面可以用這方式改阿...NOKIA 好像已經都要絕版了...有 ...

其實不用原廠也可以...拍賣搜尋ca42....有很多的

网友D:
感謝各位大方解說...終究ca42  還是要NOKIA傳輸線....有空就再找看看吧 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各位大方解說...終究ca42  還是要NOKIA傳輸線....有空就再找看看吧 再次感謝 ...

不然 PL2303HX晶片如何?? 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wiki/S.M.A.R.T.

SeaTools for dos 跑完長短測 ... 最後跑低階格式化出現到50%出現無法繼續 ...
運氣太差,換的這顆硬碟也是壞軌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eaTools for dos 跑完長短測 ... 最後跑低階格式化出現到50%出現無法繼續 ...
運氣太差,換的這顆硬碟也 ...

保內就rma吧,不然....留著研究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