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42吋液晶電視

楼主(2013-03-20):
奇美42吋液晶電視
高壓版型號 VIT700779.00 REV:1
維修時發現高壓版上的高壓線圈 T51.8207.210 12顆中有一顆有問題!
在網拍上沒找到賣這顆線圈的賣家

若是找不到同這編號線圈,是否有替代品? 其編號是?
感激不盡...

网友:
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圖

网友A:
提問之前記得先升級 有權限才能放圖及提問呦~ 建議您 版規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問之前記得先升級 有權限才能放圖及提問呦~ 建議您 版規看一下

我新來的
sorr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新來的
sorry

您如果新來的 我就是路人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如果新來的 我就是路人嚕

因為 我甚麼都不會
所以(上傳)功能也沒有喔
所以是新手

网友C:
小弟是路人甲~~

來湊一腳~~~

圖~~~~

有圖有真相~~
沒圖摸大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弟是路人甲~~

來湊一腳~~~

是(蠟筆小新)嗎

网友:
莫非這台是兩片式的高壓板?

再細查了一下並不是........X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因為 我甚麼都不會
所以(上傳)功能也沒有喔
所以是新手

wecan大你好, 最近看到你說不能上傳,是什麼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蠟筆小新)嗎

小新該轉大人的時候是會變大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ecan大你好, 最近看到你說不能上傳,是什麼情況

我也不知道
就是要發面板維修資料
發現按下上傳都沒有動作
重灌電腦3.4次無效 我上傳(別的論壇都正常)所以就打字就好
等一下打字又被限制 那就算了
所以就將就用吧 又沒差
我來架個網站(自己打字上傳也不錯)
上行下行50的也很便宜 (自己玩自己)也不錯喔
現在準備資料 網址耶買好了  也設定了   網域 也設定好了 就是資料多難整理
我來實驗看看 還會不會 不能上傳

本來已為電腦壞了 也有買新的 但是沒有用 所以(趁)
打字功能還可以用就打字 等到連打字功能都沒有時
再去想辦法喔 將就點用吧 還有很多我可以上傳的空間
一個一個玩 應該可用很久 我上傳大陸網站(速度很快喔) 現在一秒十幾mb 喔
700多g 檔案 應該很快上傳完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就是要發面板維修資料
發現按下上傳都沒有動作

我對電腦操作是LKK無法幫上忙, 問老大看看為何不能上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對電腦操作是LKK無法幫上忙, 問老大看看為何不能上傳

可以打字 就很不錯了
所以說可以用不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字 就很不錯了
所以說可以用不錯了

不是小倩喔????

我還是喜歡黑貓冰郎~~~

哈哈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倩喔????

我還是喜歡黑貓冰郎~~~

喔 我猜很久(黑貓冰郎)

國語  ( 黑貓 檳榔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
就是要發面板維修資料
發現按下上傳都沒有動作

最近火狐怪怪的.我也常常這樣.
用I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火狐怪怪的.我也常常這樣.
用IE就可以了.

謝謝您

少有機會會用到了

感謝回應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