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學者.請教如何製作(12v LED停電照明)

楼主(2013-03-20):
停電照明是一個備而不用的緊急照明燈.但等到須要時,又常常發現,不是放太久沒用而壞掉.就是續電力不夠久.
所以想自己來做一個既能省電,又能長時間點燈的緊急照明燈.
準備的材料有:
LED 5米長5050軟燈條....有了
停電照明電路....還在找
12V電池....有了(GS的12V 1.2Ah)

雖然還缺(停電照明電路),但想請教各位亣大.這樣作ㄉ出停電照明燈嗎?
煩請大家幫幫忙......
謝謝意!!!!

网友:
這類產品
通常都是電瓶故障
並非使用時間不夠長

楼主:
就是因為這樣。等到要用的時候,才發現電瓶故障不能用。造成家裡黑漆漆。
所以才想要自己來作一個。不一定要使用電瓶,用鋰電也可以•••等替代品。
在這煩請大大們。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
如果不考慮充電的話,110V接繼電器,燈條與電池接COM與NC接點,沒電繼電器無激磁就把燈條與電池導通

楼主:
我有考慮充電喔!要不然停電時,電池剛好沒電,也是沒用。
港都狼仔,你是否有停電照明的線路圖哪!

网友:
板大!!
這是你要的緊急照明燈電路圖
我從我的書裡掃描出來請參考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上
第三頁下
第四頁

楼主:
謝謝macliu辛苦的上傳
我收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macliu辛苦的上傳
我收下了,

這是我庫存作古的書
我猜是翻譯大陸的資料
所以變壓器是220/12!!!!
你要使用注意一下喔~~

网友:
真是實用的電路,感謝macliu大大提供^^。

网友:
對你們有用的東西就是好東西喔︿︿~
外面緊急自動照明燈看起來貴貴的
肚子打開!!!我記得也就是這樣

网友:
利用 Goolge 搜尋 "emergency light circuit" 圖片就有很多可參考。

网友:
这种灯具若用铅酸蓄电池的话,长期处于待机状态会使电池自放电而使极板硫化,容量缩水。说句笑话,它就是“闲”死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长期浮充电也会使电池过早夭折。
如果有可能,尽量选择锂电系的。或者定期进行人为的放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