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用30吋面板改公板高壓板無法起動請教(謝謝大家已棄修)

楼主(2013-03-20):
我目前也再試者想點一台30吋的面板
我公版的BLO電壓只有4V
經過高壓版的1顆4.7K貼片電阻電壓就不見了~
是不是電壓不夠所以起動不了
確定電阻沒壞喔
請大家看一下圖解
補充一點這台應該是有修過
不知道R34是不是缺件

网友A:
1.此片高壓板先前有確定是正常的嗎?
2.確定高壓板供電為24V?
3.R35另一端有短路至地?

网友B:
點不起來  可以用其它的電源測試

Vin   大部分TV都是24V,monitor  12V

on/off adj 送5V

网友:
(高壓版這邊)黃線那隻腳串一個1.8K歐姆或6.8K歐姆接地就會亮了!!你試看看!!

如果只接ON/OFF腳 會不亮

這行ADJ需要2.X電壓   這是這行高壓版的特性 我自己摸索出來的(沒記錯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此片高壓板先前有確定是正常的嗎?
2.確定高壓板供電為24V?
3.R35另一端有短路至地? ...

1.高壓板不確定是好的
2.24V有到高壓板
3.您的意思是說4V過R35端可能有短路嗎??

楼主:
確定24V有到高壓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高壓板不確定是好的
2.24V有到高壓板
3.您的意思是說4V過R35端可能有短路嗎?? ...

是的,用電錶量一量是否有後端線路短路至地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電錶量一量是否有後端線路短路至地的可能.

了解
謝謝我來量量看謝謝

网友C:
我沒記錯的話.這塊高壓應該是12V才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沒記錯的話.這塊高壓應該是12V才對.

L大好,我尚未有實務經驗,只是根據lcd尺寸(30"),估計應使用24V偏壓較合理.另請問此高壓板是使用於30"面板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大好,我尚未有實務經驗,只是根據lcd尺寸(30"),估計應使用24V偏壓較合理.另請問此高壓板是使用於30"面板 ...

應該沒錯.也可藉由板號查詢得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沒錯.也可藉由板號查詢得知.

30吋 高壓 有 12 24 注意 注意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沒錯.也可藉由板號查詢得知.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02-1-1.html
這是此LCD原本的電源板~可以確認的是高壓板供電是24V喔

网友:
wecan大.說的對.這塊也有用24V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吋 高壓 有 12 24 注意 注意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02-1-1.html
確認是24V供電喔↑原來的電源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02-1-1.html
確認是24V供電喔↑原來的電源板

這各電源 也是有2種
高壓板也有 2 種
所以請查完 在上電喔 只是(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點不起來  可以用其它的電源測試

Vin   大部分TV都是24V,monitor  12V

您的#5點評
可能是誤會了~我圖1紅線是輸入~不是輸出至高壓板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各電源 也是有2種
高壓板也有 2 種
所以請查完 在上電喔 只是(建議)

哈哈~已經上了還好沒冒煙
因為看到原本電源板標24V
所以就給2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5點評
可能是誤會了~我圖1紅線是輸入~不是輸出至高壓板喔

我PASS了  根本不知道你怎麼接的...

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一個電源供應器去推高壓版,亂接會有共地問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已經上了還好沒冒煙
因為看到原本電源板標24V
所以就給24V

不會(冒煙)是(內傷)
所以記得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會(冒煙)是(內傷)
所以記得喔

謝謝提點
剛查了一下板號~好像都是12V供電
也不知道前維修者是不是拿錯電源板來裝
所以決定放棄~
也謝謝大家的回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點
剛查了一下板號~好像都是12V供電
也不知道前維修者是不是拿錯電源板來裝

其實 我是傻傻裝錯 換24的就可以了(加油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