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我的螢幕怎麼了?

楼主(2013-03-20):
我是用雙螢幕數年了,最近發現其中一台設定垂直顯示的BENQ FP202W有點問題:
1.會有間隔的波浪紋慢慢地由右向左跑,波浪每個寬約5cm,各波浪間會正常保持約9公分間距。
我以為是解析度跟頻率沒設定好,但查原廠手冊已經是設定在最佳的1050x1680 60Hz而且作業系統認定該款顯示器只有這個頻率可以用。

2.就是如下我剛才拍了三個位置:
螢幕只要某處有顏色較深的色塊,它的上方淺色區域就會出現相反的投影色塊,尤其黑色色塊的上方最明顯。這些都會隨著畫面的變化跟著變的。

想請問各位高手問題在哪?

2013.3.21 依3樓建議方向......
我剛才把螢幕端的D-sub VGA線壓緊一點,但因為是早上剛開機,好像就沒有這些投影色塊。
至於波浪的部分剛開機時好像沒有,幾分鐘後就漸漸有出現的感覺。

2013.3.23
過兩天了,波浪的程度減輕非常多,至於色塊都不見了。

所以,慶幸的是:還好只是VGA線沒插好。

不用換螢幕或顯卡或電腦來交叉確認問題所在,也不用拆殼。

网友:
面板問題
可能快要(掛了)

网友A:
樓主 …

您這現象也可能是電腦或顯示卡的問題,請交換電腦或顯示器測試確認 !

网友B:
只剩單解析度可使用也異常阿  你檢查下顯卡 驅動  或是更換片顯卡試試看 應該是顯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剩單解析度可使用也異常阿  你檢查下顯卡 驅動  或是更換片顯卡試試看 應該是顯卡問題   ...

你好,是只剩單頻率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

您這現象也可能是電腦或顯示卡的問題,請交換電腦或顯示器測試確認 ! ...

也是個測試的方向

网友C:
請問我的螢幕怎麼了?

5 個回復 - 108 次查看

我是用雙螢幕數年了,最近發現其中一台設定垂直顯示的BENQ FP202W有點問題: 1.會有間隔的波浪紋慢慢地由右向左跑,波浪每個寬約5cm,各波浪間會正常保持約9公分間距。 我以為是解析度跟頻率沒設定好,但查原廠手冊 ...

2013-3-20 10:39 PM- leobjient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請教:吸塵器的抽風馬達風量如何查知?

6 個回復 - 273 次查看

最近在diy旋風集塵, 以下是今天早上的運作結果, 開機前我的乾濕吹吸塵器儲存筒內是空的,濾網昨天稍微有清過。 目標是昨天刨下的一堆木屑, 吸完後吸塵器儲存桶內還是空的,感覺有些微的木屑粉塵附著在筒壁上 ...

2013-3-12 11:27 AM- leobjient - 家電維修技術DIY服務站

適用於手持砂輪機,磨砂機的調速器可能會傷機器的問題

43 個回復 - 866 次查看

我的BOSCH手持砂輪機有內建調速器,最近為了集塵罩的選購後來加購了一台Hitachi的PDA-100K手持砂輪機沒有調速器。 我還有偏心式圓型磨砂機與方型磨砂機,手持線鋸機等。 後來在拍賣上找了幾種據說適用於110V 700W以 ...

2013-3-1 05:32 PM- leobjient - 自動控制

擴充USB3.0 比買USB3.0擴充卡更好的辦法

10 個回復 - 420 次查看

去年為我的舊款主機板ASUS P5KPL-AM EPU買了一張USB3.0 4埠擴充卡,原主機板有PCIe X1 X16各一槽,X16已經被我拿來插顯卡了,所以就插在X1 那裡。 當時很興奮地拿USB3規格的外接式硬碟來測, 插主機板上的USB2.0 ...

2013-2-23 10:03 AM- leobjient - 硬體討論

請問這種古老玩具有啥統稱?現在還有人賣大概多少$呢?

7 個回復 - 323 次查看

兩歲小朋友正好動,突然想到以前有這種玩具,不曉得叫啥名稱,可以灌水進去的。

2013-2-5 10:26 PM- leobjient - 休閒旅遊

資料HDD在開啟AHCI後的速度及裝在WIN7與XP的問題

19 個回復 - 666 次查看

我有一顆硬碟純粹當做資料碟,在兩台電腦間每天早晚使用,主機是裝硬碟抽取匣。 一台電腦是XP PRO SP3沒開啟AHCI,XP那台是裝SSD ADATA SP900,不過速度大約才150MB/s很不滿意,問原廠也沒個解答。 一台電腦是WIN7 6 ...

2013-1-18 11:37 AM- leobjient - 系統討論

請問這類水龍頭的切換開關有得修嗎?

8 個回復 - 858 次查看

經常遇到這類切換開關故障, 有的是拉起切換到蓮蓬頭時不定位自動掉回去, 有的是拉起後自己在那邊上下抖動導致蓮蓬頭跟水龍頭都出水, 有的是不該跑水到蓮蓬頭的而有部分水從蓮蓬頭出來導致淋濕。 不知各位先進是 ...

2013-1-25 03:27 P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想請教有誰用過或瞭解魔切機的?

21 個回復 - 728 次查看

喜歡DIY的人工具總會越買越多, 最近看上這款BOSCH GOP 250 CE魔切機,網拍上最便宜也要4240元, 功能上可以磨,切(鋸),刮, 適用材質有石材,木頭與金屬, 配件部分總共有近30樣,很貴,把品質比較好的買齊了 ...

2013-1-31 11:36 PM- leobjient - 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多功能工具FT-1010兒童不宜吞食

6 個回復 - 434 次查看

可當鐵鎚,老虎鉗,扳手,拔釘器...... 後面的注意事項:兒童不宜吞食?! 不知道他們家的大人是吞得下去ㄇ?

2013-1-15 11:56 AM- leobjient - 趣味貼圖

請教這衣櫥裡像沙子的東西到底是啥?

26 個回復 - 692 次查看

最近有個五門衣櫃的其中一門下面都會出現像沙子般的東西 都是集中在左邊角中間有一堆,然後右邊會有一圈堆積成月暈狀, 我看到衣櫃門片高中低三個西德鉸鍊上也有一些。 這些掃掉後沒幾天就又會出現了。 收集一部份 ...

2013-1-8 09:08 P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200X USB 電子顯微鏡看噴頭及千元真假鈔

2 個回復 - 681 次查看

我買的是網拍不知名牌的,配件同以下照片, 大約兩年半前買的花了1.3張小朋友, 支架是單獨另外去順發買的。 它所附的校正樣版我沒辦法在校正時調整到一樣尺度, 所以需同時把校正樣版跟要放大物疊放在一起才能知道 ...

2012-12-28 10:35 AM- leobjient - 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加補回應:新買的玩具,電池式電動起子SELLERY 07-432

9 個回復 - 690 次查看

痞酷可以回應的時間好像只有20天吧? 因為不能再回應以下連結了所以另闢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8%B5%B7%E5%AD%90 當時很高興地在離家50 ...

2012-12-22 03:18 PM- leobjient - 產品構造拆解討論

馬桶久沒用水不見導致糞味的解決辦法

12 個回復 - 749 次查看

不論是新型或舊款的馬桶,太久沒用的話存水彎的水很有可能蒸發掉,導致糞管的臭味飄進屋內。 有一間的馬桶常會兩個月沒用,等發現時整個房間都是糞味了, 原本以為是馬桶沒安裝好,後來水電師傅知道是一兩個月沒 ...

2012-12-18 10:24 P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電動單車36V12AH充電器

6 個回復 - 522 次查看

手上有幾台電動單車套件,變壓器很輕,才不到0.5kg, 看了幾個都是Y型或三角型的,手上沒工具可拆。 剛好瞄到有一顆是一般十字螺絲,反正過保了,而且還有其他可替代使用,就趕快拆來看看。 外殼背面寫著要詳閱 ...

2012-12-6 04:38 PM- leobjient - 產品構造拆解討論

五款磅秤校準結果

15 個回復 - 469 次查看

過去幾年買了幾個電子秤及兩個普通秤, 但因為只有一個有標準局檢驗通過的標籤, 偏偏之前又曾經覺得怪怪自行拆蓋調整過一次, 所以從不曉得到底這些磅秤實際誤差有多大。 最近網拍上有找到一家賣便宜的法碼, 雖然 ...

2012-12-6 12:03 AM- leobjient - 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請教:IE跟Firefox在拍賣網站列印時遇到的問題

12 個回復 - 516 次查看

有個列印問題一直困擾我, 就是用IE(現在是用IE9了還是一樣)跟Firefox(從以前到現在第16版也一樣)看YAHOO拍賣或露天拍賣, 不論是預覽列印還是直接列印, 不論是哪家的印表機或者是模擬輸出pdf的虛擬印表機或者是HP ...

2012-11-21 02:52 PM- leobjient - 電腦教學

拆解舊款鎳鎘電池充電器

2 個回復 - 850 次查看

剛才翻出了一台已經N年沒用的電池充電器,反正現在都改用鎳氫或18650,已經用不著了,就拆來看看吧。 正面只有一個切換110V/220V的開關。 背面是注意事項與使用說明,它有提到可以充一般乾電池ㄟ,但是就我的印象 ...

2012-11-15 11:45 PM- leobjient - 產品構造拆解討論

LED電子時鐘按鍵故障

16 個回復 - 650 次查看

六月時幫親戚買的,一次買三台,自己留一台。結果八月時才輾轉得知說有不同親戚的兩台早就有問題,而我自己留下的八月才開始用,也發現時間部分有一條線不會亮。一個月左右只等回一台,送回去又拖了一個月沒消息, ...

2012-10-29 03:01 PM- leobjient - 電子電路

非專業拆換得意100全車殼大燈方向燈小燈 及 搞定近燈不亮

5 個回復 - 734 次查看

前天總算有時間可以把老婆的得意100抓來脫光光換衣服。 原貌 原本的深藍色很奇怪在她騎車時總是很容易讓別人忽略她的存在,每年總是會有驚險畫面出現。雖然很多人不認同是這個原因,但是我一直希望把車色改成比較 ...

2012-11-6 09:41 PM- leobjient - 汽機車改裝維修技術

請問哪位先進知道台南市誰會修大同的32吋液晶電視V32NAGE

2 個回復 - 433 次查看

有聲音但畫面不正常,聽家人說有請大同的原廠服務人員去看過了,竟然回說沒見過如此情形,研判是面板故障。 但以最近幾個月遇到三台液晶電視的故障情形來看,照講是裡面的機板有問題而已吧? 連原廠都這樣回答的話 ...

2012-10-29 10:38 PM- leobjient - 徵求啟事

分享自己非專業保養30加侖儲熱型電熱水器的過程

27 個回復 - 1120 次查看

這次要分享自己非專業保養一台30加侖儲熱型電熱水器的過程。 這台放網拍一直有不少人列入追蹤但就是沒賣掉因為有些人以為是茶舖可以用的煮熱水機。 反正本來就抱著賣不掉就自己用的想法,現在已經撤掉拍賣了, 想說 ...

2012-9-19 02:18 PM- leobjient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請問D-Link DES-1016D的電源板這樣正常嗎?

4 個回復 - 501 次查看

這台已經壞很久了只是沒扔掉,最近拆開來看發現裡面有五顆10V 1000uf 電容都已經膨龜了,剛好手上還有剩的想要換上去,但是發現電源板上面很多硬掉的黃色膏狀物,不知道那是啥東西?想請問各位先進一下。如果那東西 ...

2012-9-26 10:01 AM- leobjient - 電子電路

不求助文:我家浴室插座電壓不到1V?[已自行解決]

18 個回復 - 1072 次查看

我知道家用電壓有+110v 跟 -110v,不共用地線就變成220v, 原本一直困擾說家裡浴室的插座沒反應,電表量測結果是不到1v但是會飄。 正在打字打算向痞酷各位先進求助的時候,想到原則上還是要放上照片比較好, 拆開 ...

2012-9-10 12:09 PM- leobjient - 家電維修技術DIY服務站

關於wish大之前提到的隔離變壓器?

13 個回復 - 1347 次查看

我在bbs.pigoo.com/thread-13352-1-3.html看到wish大有提到隔離變壓器, 不曉得怎樣區分自耦式或是隔離式的? 是不是自耦式的沒有防止被電的效果? 穩壓器也可以有同樣效果囉?也有這樣分嗎? 我剛才回頭找了一 ...

2012-8-11 05:13 PM- leobjient - 電源供應器維修技術

鐵捲門怎麼按都往下捲

20 個回復 - 1508 次查看

話說五月底有天突然鐵捲門遙控器跟牆壁開關怎麼按都是往下,原本懷疑是剛換裝的遙控組不良,但是詢問店家後告知八成原因為電容損壞,找業者來換至少收1500~2000,自己去材料行買大概兩三百就有了。所以決定自己試試 ...

2012-7-24 02:53 P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衣櫃加裝開門自動照明燈

5 個回復 - 988 次查看

好幾年前IKEA就有在賣手掌大小可以裝在衣櫃裡面開門時會自動亮的照明燈,它是裝電池的,而且燈泡跟小手電筒裡的差不多,所以沒多久我就不用了,但是心裡一直有想要改一個更實用的念頭。 反正家裡有多的T8日光燈及料 ...

2012-8-11 05:45 P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T5 28W雙管山型燈 爆電容壞了三四組

9 個回復 - 992 次查看

之前網拍買了幾組T5 28W雙管山型燈,剩幾組沒裝,裝上的也都正常使用中。 安定器外殼貼紙上有紅字註明外殼務必接地,但我從來沒接地過(偷懶,壞習慣)。 但不知道接地有意義嗎?店裡是輕鋼架的我把接地線接到輕鋼架的 ...

2012-8-7 02:49 P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求助]請問這種開關怎麼修?

9 個回復 - 1005 次查看

這是一台IPCAM的開關部分組件,會拆下來是因為之前曾經拔到其他地方用,結果連不上線,想要RESET之後重新設定,結果原本可以RESET的現在卻不行了。RESET鈕是左邊白色那一小塊,寬度大約是0.8cm,我拿去電子材料行也 ...

2012-8-3 11:48 AM- leobjient - 電子儀表及工具討論

[求助]關於汰換下的PC POWER要改造成充電器的電阻尋找問題

14 個回復 - 600 次查看

原本已經手癢準備要買直流電源供應器了,但是發現到有人拿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來改造,第一關就是要找出TL494第一針出來的電阻,把它換成10K可變電阻,可是我都找不到應該是哪顆電阻才正確。 如果是跟第一針相連的,兩 ...

2012-8-11 04:34 PM- leobjient - 疑難雜症求助區

T5 28W雙管山型燈 加裝 多段開關,再加反光罩,省電再省電

0 個回復 - 683 次查看

家裡這兩年已經陸續將T8 40W*2山型燈及輕鋼架燈組20W*4更換為T5 28W*2山型燈,還有加裝如最後一張圖的反光罩。但因為T5 28W*2實在很亮,有些地方有時不需要那麼亮但又需要開著的時候,可以加裝多段開關只要亮一燈就 ...

2012-8-9 11:03 AM- leobjient - 居家生活維修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我的螢幕怎麼了?

5 個回復 - 108 次查看

請問為何貼這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何貼這些呢?

尊重別人也是(禮儀的開始)
相反也是(感冒)的起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重別人也是(禮儀的開始)
相反也是(感冒)的起點

你好,謝謝您的回覆,但是我不懂說是我哪裡有不禮貌的地方嗎?還請指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謝謝您的回覆,但是我不懂說是我哪裡有不禮貌的地方嗎?還請指教一下。 ...

你要不要先把電源板內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看看呢?不知道有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不要先把電源板內的電解電容全部換新看看呢?不知道有沒有用~

你好,問題嚴重到要拆殼的話,我大概也只會換電容而已。

只是希望拆殼是最後的手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問題嚴重到要拆殼的話,我大概也只會換電容而已。

只是希望拆殼是最後的手段。 ...

1.有問題,版友提方向讓您進行故障排除,結果好像都沒進行及回覆進行狀況.
2.如果拆殼是最後手段,那不修理,直接換新的將會是您的終極目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請問我的螢幕怎麼了?

5 個回復 - 108 次查看

這一篇是怎回事?鬼擋牆?神來一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問題,版友提方向讓您進行故障排除,結果好像都沒進行及回覆進行狀況.
2.如果拆殼是最後手段,那不修理, ...

謝謝您的意見,在此自我狡辯一下 :)

2樓當時只說面板可能快掛了。這意見我不曉得該怎麼回應。
3樓提醒了我也可以從電腦或顯示卡交叉確認。
     所以我先檢查VGA線,後來我編輯進主文裡面。
4樓當時會錯意說當時螢幕只剩單解析度可用。
7樓&9樓我不懂為何要這樣。
11樓的建議也很好,當然就是在不拆殼的情況下先確認沒有其他問題(先依3樓提醒進行)後確認問題在螢幕了才要拆殼檢查或換電容。不然這螢幕不就白白挨刀了不是?:)因為螢幕所在位置及家人因素及其他等等等(最大問題在本人功力有限,最多會換電容)。
13樓的話就請保留腦力猜測我會不拆殼維修而直接換螢幕,我經濟上也不是很寬裕到螢幕有這問題我就直接換掉了。
    再說會每天來痞酷網的朋友們應該也不會屬於那種有問題直接換新的對麼?(我也是每天來的唷!!)
    來這裡不就是提供自己的經驗(我也貼了不少非求助文啊)跟維修建議嗎?而且相信各位大大提供自己的建議不是只有要造福發問題的版友單一人而已,而是能幫助所有能看到這篇文章的網友在此獲得助益。
    這裡我有一點不好,就是依3樓建議方向另外先檢查VGA線後我是編入到主文裡。
    henrylu500大大請別誤會我都不照版友建議去處理,而是這次很慶幸調整VGA線就能排除黑影問題,而波浪也變得很輕微了說。
    還是要感謝您這樣反映。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一篇是怎回事?鬼擋牆?神來一筆

我也不知道ㄟ,到現在還是不太懂那位版友的用意在哪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意見,在此自我狡辯一下 :)

2樓當時只說面板可能快掛了。這意見我不曉得該怎麼回應。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就是要「拆」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什麼樣子,電源板主要濾波電容規格是什麼?EMI濾波有幾道?電解電容有幾顆、規格多少?MOS型號、參數是什麼?電源管理IC型號?升壓點燈有哪些元件...若是不拆的話,很難明白大家講的是什麼...加油吧!DIY精神。

网友G:
http://bbs.pigoo.com/misc.php?mo ... d=1&messageid=5

建議您 版規第3條 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ㄟ,到現在還是不太懂那位版友的用意在哪裡。

最近 看文章 印刷電路板
的發言 真的都是(老大心態) 況且 您的說明 我(直覺反應不受尊重)
說明 您發帖都是(求救問題) 我心裡當然(不悅)
所以 會有這個鐵的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一篇是怎回事?鬼擋牆?神來一筆

以回應 請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就是要「拆」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什麼樣子,電源板主要濾波電容規格是什麼?EM ...

是的,要把技術學好學懂的話,絕對是要拆的。
大概電影看了不少,所以也會時常提醒自己:
自己的長處在哪裡,不一定要直接馬上利用。
電影裡面那些遇到敵國可能侵略時,軍方將領總是堅持提議使用核武。
但做總統跟幕僚的能把事情解決,靠的卻未必是武力。
孫子兵法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還有一位物理學大師年輕時光靠思考就把一台收音機修理好。
這些都如3F所提的意思,先把外在因素確定排除了,才來檢查螢幕到底出了啥問題。
不然就像一般人看醫生一樣,醫生不先把問題找出來,直接要求先開刀,傷的累的是誰呢?

以前在別的論壇都是潛水居多,痞酷是我第一個每天都上來的論壇。

很多熱心大大無償提供好點子給大家,痞酷精神,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 看文章 印刷電路板
的發言 真的都是(老大心態) 況且 您的說明 我(直覺反應不受尊重)
說明 您發帖都 ...

謝謝您的回應,"都"這個字似乎沈重了點。
您若有空再順便幫小弟過濾看看小弟發了多少求助文跟分享文,記得統計後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bbs.pigoo.com/misc.php?mod=faq&action=faq&id=1&messageid=5

建議您 版規第3條 看一下~  ...

起先確定問題是螢幕本身的話,那我就會依版規第三條進行,就像之前拆液晶電視那篇一樣。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請您將螢幕交換位置,包含vga插頭,或者單獨螢幕測試,就知道問題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應,"都"這個字似乎沈重了點。
您若有空再順便幫小弟過濾看看小弟發了多少求助文跟分享文,記 ...

真的都是(老大心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意見,在此自我狡辯一下 :)

2樓當時只說面板可能快掛了。這意見我不曉得該怎麼回應。

版大,
請問您是來求助,還是來說教的~
自我狡辯一下就好了,狡辯太多就不好了~

网友:
+1

這個問題小學就會了..你是阿喜喲!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先確定問題是螢幕本身的話,那我就會依版規第三條進行,就像之前拆液晶電視那篇一樣。

謝謝您的建議。 ...

其實標題上名稱、編號跟型號 除了明白指出問題物是什麼東東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給痞友們爬文 "關鍵字" 用,讓在座各位 有討論交流的機會 新手不了解的地方也會減少

雖然我不知道這算不算痞酷精神~ 但至少爬得到文 可減少重覆性問題一直發問

楼主:
謝謝各位的指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應,"都"這個字似乎沈重了點。
您若有空再順便幫小弟過濾看看小弟發了多少求助文跟分享文,記 ...

這是個好站  ... 爬文很多篇發現wecan 兄幫忙回覆很多版友的問題 ... 樓主的回應模式有些不妥
僅此 ... 無他意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是個好站  ... 爬文很多篇發現wecan 兄幫忙回覆很多版友的問題 ... 樓主的回應模式有些不妥
僅此 ...  ...

為免額外爭端只能簡單回覆:

我並沒有也不想特地去了解wecan兄,但從一篇關於點擊論壇廣告的文章中我大致了解他對痞酷相當有看法及理想並且熱心公益。

感謝您的好意,也祝福痞酷能成長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