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修理問題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3-03-20):
症狀: 可加熱及控制,無指示燈號、DPS無顯示,蜂鳴器操作無聲響
型號:上豪 IH-785T (IH Induction Heater 電磁加熱器)

本以為15A FUSE沒斷就是軟,我錯了

先查VCC 22V(綠),VDD(IC2) 4.9V(紅)正常,線排及焊點多次確認,皆正常
黑圈右插座供18V給風扇,左插座信號來自渦流線圈上元件

渦流線圈上玻璃棉中心,這顆像玻璃二極體元件不知作用?(感鍋、感溫....)

小弟的毛病:看到ZENER就想記錄
ZD1 22V、ZD2 36V、ZD3 9.2V
IC3 LM339N 雙電壓比較器
IC4 LM358N 雙OP

IC1 MCU 87C409 工作電壓 Pin28 +4.9V / Pin14 GND

IC6 HT7044A 電壓偵測器,功用是? (沒見IC5編號捏~)

風扇單件測試:運轉正常。上機運轉,關機後延時一分鐘散熱機組停轉,正常

蜂鳴器:性能待測,小弟DC POWER剛掛掉/信號產生器待修中

面板:4.9VDC IN,其它晶體、電阻、LED等,測量正常
操作測量時,手摸到左上角R63電阻~ 被電到,漏電捏? 哇咧!有穿膠鞋說
5vdc低壓,可能漏電來源?

消耗不少里長嬸的電影招待卷, 小弟能力有限
這樣操作! 不知道~單身有韻味的里長會不會接受~

网友:
1."渦流線圈上玻璃棉中心,這顆像二極體元件不知作用?"----感鍋用NTC(量兩端電阻,約90K歐姆?)
2.風扇停轉控制來自mcu?若正常,推測MCU應屬正常.(或部分正常?有震盪?)
3.面板皆無動作?接上CN2排線兩端,測試排線兩端皆無斷線,且5v正常.
4.保佑mcu無故障.

网友:
IC6 HT7044A
http://www.soiseek.cn/HOLTEK/HT7044A/  <<<中文手冊其中提到應用部分[电源故障检测器]

网友A:
症狀: 可加熱及控制,無指示燈號、DPS無顯示,蜂鳴器操作無聲響
MCU應該OK! (因為可加熱與接收按鈕控制信號)
DPS與蜂鳴器的電源查一下?

网友B:
MCU的27腳位(RESET,HT7044輸出腳與其相連?),開機後的電壓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的27腳位(RESET,HT7044輸出腳與其相連?),開機後的電壓為何?

老師好!
HT7044輸出腳(MCU的27腳位)
POWER ON 待機及加熱或是停止運作,都是4.8VDC恆定 (與中腳 4.8VDC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師好!
HT7044輸出腳(MCU的27腳位)
POWER ON 待機及加熱或是停止運作,都是4.8VDC恆定 (與中腳 4.8VDC ...

將此腳(pin27),接一導線與地線瞬間碰觸後離開(此為手動reset mcu),觀察面板是否可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師好!
HT7044輸出腳(MCU的27腳位)
POWER ON 待機及加熱或是停止運作,都是4.8VDC恆定 (與中腳 4.8VDC ...

P大:
  我有三種盧不敢修  微波爐---高壓太高電的雞雞叫  電磁爐---一不小心就把電晶體給燒了200元  瓦斯爐---不小心會火燒厝... 峰鳴器有兩種 加電壓就會叫(有極性),加電壓不會叫要用控制ON/OFF高頻率產出聲音...

网友D:
看了一下 這電磁爐用料可真,全部都是電源時期發生問題的兇手電容,富之餘,雖然不知用在電磁爐壽命如何,但是看到這用料就會想動手換了,有幾成機會是電容問題,雖然不見得富之餘就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P大:
  我有三種盧不敢修  微波爐---高壓太高電的雞雞叫  電磁爐---一不小心就把電晶體給燒了200元  瓦斯 ...

還多一種上萬 IH 電子鍋
謝謝阿乾師指導,電磁爐BUZZER 大概是2K音頻
這顆宣告陣亡,漏電大概是兇手
這台打算棄修,會電輪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 這電磁爐用料可真,全部都是電源時期發生問題的兇手電容,富之餘,雖然不知用在電磁爐壽命如何, ...

富之餘~ 小弟瘦ㄎㄎ~ 看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症狀: 可加熱及控制,無指示燈號、DPS無顯示,蜂鳴器操作無聲響
MCU應該OK! (因為可加熱與接收按鈕控制信號 ...

感謝黃大指導,
蜂鳴器更換後有嗶了~
DPS電源? 不知測哪裡~ (面板線排有+-5VDC 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此腳(pin27),接一導線與地線瞬間碰觸後離開(此為手動reset mcu),觀察面板是否可動作. ...

一忙都忘了老師指導的方法還沒執行
外接TOUCH ON SW,封蓋,上鍋
按鍵有嗶聲,面板指示燈及數字都沒顯示
TOUCH ON 沒變化~

重新挿電有時嗶一聲,有時嗶!嗶!嗶!,有時長嗶15秒
漏電後,上鍋已經不會加熱,亂亂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忙都忘了老師指導的方法還沒執行
外接TOUCH ON SW,封蓋,上鍋
按鍵有嗶聲,面板指示燈及數字都沒顯示

1.感覺MCU有動作,但似乎又啟動保護措施.
2.面板無顯示,請確認此部分是由MCU直接驅動,感覺是主板至面板端的共通電源異常(正電源或地電位不明原因斷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忙都忘了老師指導的方法還沒執行
外接TOUCH ON SW,封蓋,上鍋
按鍵有嗶聲,面板指示燈及數字都沒顯示

要不要試看看將主機板及按鍵基板清洗一下再烘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感覺MCU有動作,但似乎又啟動保護措施.
2.面板無顯示,請確認此部分是由MCU直接驅動,感覺是主板至面板端 ...

重新挿電有時嗶一聲,有時嗶!嗶!嗶!,有時長嗶15秒,診狀已經不明確
猜想與運作5VDC或漏電或MCU不良
老師,我會再努力,請您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試看看將主機板及按鍵基板清洗一下再烘乾

曹大,這台已經沒轍,又漏電電我,照您的指示,洗澡吧!  曬乾可以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曹大,這台已經沒轍,又漏電電我,照您的指示,洗澡吧!  曬乾可以嗎?

曬乾,烘乾後回裝,並將指示板上5VDC外接電線出來測量,換一個大一點的外鍋測試
第一次插電,B一聲,面板有4.9VDC

還未開啟(切 ON/OFF) ,定時顯示板有微暗的兩畫閃動

壓一下切 (ON) 開啟(這好像不是電磁爐啟動方式):

選快速或是火力,指示LED燈還是不亮,有加熱聲,鍋子並不升溫
1. LED燈不亮,4.9VDC不變,猜想MCU掛了
2. 三秒一B,一分後自動關機無法再開啟,好像不檢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曬乾,烘乾後回裝,並將指示板外接5VDC電線出來測量,換一個大一點的外鍋測試
第一次插電,B一聲,面板有 ...

不知道這mcu的工作電壓是不是6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這mcu的工作電壓是不是6v

M大好,剛剛已確認過此MCU的標準工作電壓為5V,上圖中的6v工作電壓應為快速燒錄時所需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這mcu的工作電壓是不是6v

謝謝MARCO的參與指導
哇! 可程式流程,依小弟的技術,躺在地上給您看~
還是感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M大好,剛剛已確認過此MCU的標準工作電壓為5V,上圖中的6v工作電壓應為快速燒錄時所需的電壓.

小弟第一次修理電磁爐,很謹慎,超標目視檢查正常
測量上,除了IC及1u以下小電容、(zener不知原來標稱值),全部零件都在PCA上測量確認過
這台檢修時,指示面板曾經漏電,之後,鍋具不能再加熱
更換過蜂鳴器有出聲,決定更換 MCU 87C409

面板功能已經能符合指示操作,現在唯一的診狀:不檢鍋,更換 HT7044A 電壓偵測器 故障依然

檢鍋電路,你在哪裡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第一次修理電磁爐,很謹慎,超標目視檢查正常
測量上,除了IC及1u以下小電容、(zener不知原來標稱值) ...

請檢查圖中鍋具檢出元件,由其是4顆整流器(D2-D5?)輸出端的電解濾波電容器.(CT與4顆整流器應一併檢查),電容端輸出電壓送至mcu當鍋具檢出信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請檢查圖中鍋具檢出元件,由其是4顆整流器(D2-D5?)輸出端的電解濾波電容器.(CT與4顆整流器應一併檢查),電 ...

上面那個應該不是檢鍋電路,應該是直流供應DC給控制電路用。如果Mcu在換之前OK,換了之後不檢鍋的話,
MCU內的程式有相同嗎?一般除非是同型號拆下來的,不然是不能換mc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個應該不是檢鍋電路,應該是直流供應DC給控制電路用。如果Mcu在換之前OK,換了之後不檢鍋的話,
MC ...

感謝u大,推測此回路應也是直流供應電路,只是一時找部到ct回路,或許有別的檢出回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檢查圖中鍋具檢出元件,由其是4顆整流器(D2-D5?)輸出端的電解濾波電容器.(CT與4顆整流器應一併檢查),電 ...

雖然框內是DC電源,老師真是仙人,這台不檢鍋的問題就在框內 R81 1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框內是DC電源,老師真是仙人,這台不檢鍋的問題就在框內 R81 100K

這樣也算猜中?先恭喜p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個應該不是檢鍋電路,應該是直流供應DC給控制電路用。如果Mcu在換之前OK,換了之後不檢鍋的話,
MC ...

U大是全台出名的電磁爐修理達人,感謝參與指導
這台浸水清洗前就不能檢鍋,拜讀過您一些發表,很生佩服您的修理技術及經驗

MCU是以前解焊練習的解體件,已經不知道它的出處
小弟看87C409編號相同就裝上去,呵呵!沒想到操作指示回復正常
現在知道這台毛病這麼多,,早知就花300交給你修
電磁爐 維修 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測此回路應也是直流供應電路,只是一時找部到ct回路,或許有別的檢出回路.
, ...

今天抓一張不知品牌的電路與故障品比對

猜想故障品各區功能如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雖然框內是DC電源,老師真是仙人,這台不檢鍋的問題就在框內 R81 100K

終於完修了~

popcorn大真是有耐心,要是我早放棄了...

网友B:
p大好,R81阻值變大了?它從何處引進信號?又是直接進入MCU或比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終於完修了~

popcorn大真是有耐心,要是我早放棄了...

有感謝曹大指點清洗,讓毛病提早浮現
我以後還想看免費電影,當然不能放棄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U大是全台出名的電磁爐修理達人,感謝參與指導
這台浸水清洗前就不能檢鍋,拜讀過您一些發表,很生佩服您 ...

也不是每台都能修啦,我碰到不少mcu有問題壞的。修的好是運氣啦。早期的機種修好的比例不高喔!

我反而比較喜歡修大陸機。做這個有時候本來是幫同事忙的,結果後來還愈做愈多,也賺不了啥銀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好,R81阻值變大了?它從何處引進信號?又是直接進入MCU或比較器?

看到huang22大在它帖分享對岸檢鍋教材:
檢鍋是由LM339取一DC電壓 與 IGBT Vce降壓後比較是否有鍋具

以電阻檔測量 LM339 各腳對地阻抗,覺得PIN3、PIN10 可疑,超過M歐

剛好手中還有幾顆LM339,就決定換電壓比較器,結果還是不檢鍋

PCA比對圖中 LM339 PIN10 ,實物PIN10 100K分壓接地電阻斷路

原先的放大鏡檢查,竟然沒發現出電阻接腳頭氧化處
更不該PCA單件測量時,100K跳過沒測量到~
呵呵! 兩個疏漏,莫非定律應驗了

R81 100K更換後就可檢鍋、煮沸

各火力電流監控也順便記錄,感謝樓上各位參與指導,已完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到huang22大在它帖分享對岸檢鍋教材:
檢鍋是由LM339取一DC電壓 與 IGBT Vce降壓後比較是否有鍋具

其實修不檢鍋有一些技巧,一般來說不檢鍋有二種,一種是有小的持續的鍋子聲,可以量一下交流電流,會看到一下大,一下零的結果。這種表示一次側主電路沒問題,還會驅動IGBT,但回授出問題,這時候要檢查LM339回授那部份的電路,像CT的後面啦,電阻之類的,反正都要看看,一般出問題的電阻比較多,阻值一改變,就檢不到鍋。如果不檢鍋卻沒交流電流,這時候應該查一下一次側的取樣比較電路,高壓的大概100k等級的電阻。

有氧化的,比較有可能掛點。不過電磁爐好修的好修,難修的就搞死人,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不是每台都能修啦,我碰到不少mcu有問題壞的。修的好是運氣啦。早期的機種修好的比例不高喔!

我反而比 ...

這就像電風扇馬達咬死,平價扇開價500沒人願意修
2000以上的高檔扇就會接受這修理價,做黑手賠工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修不檢鍋有一些技巧,一般來說不檢鍋有二種,一種是有小的持續的鍋子聲,可以量一下交流電流,會看到 ...

所以說檢鍋是由LM339取一次側AC電壓 與 IGBT Vce降壓後比較嗎? 我好修改上帖以免誤導痞友~
小弟第一次修理電磁爐,沒想到壞三個零件,還好有吸收U大本領中一點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huang22大在它帖分享對岸檢鍋教材:
檢鍋是由LM339取一DC電壓 與 IGBT Vce降壓後比較是否有鍋具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可以換電影招待卷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以說檢鍋是由LM339取一次側AC電壓 與 IGBT Vce降壓後比較嗎? 我好修改上帖以免誤導痞友~
小弟第一次修 ...

不是,正確來說,電磁爐的工作是蠻複雜的。雖然出現的是檢鍋的錯誤,但實際上很多地方的問題都會被
mcu認為是不檢鍋。可能原因非常多,如在諧振電容的二端取不到樣電壓(電阻開路),電容故障無法正常動作
取樣,雖然驅動igbt的電流打出去,回授的功率(電流)取樣到的不批配,都會有這個不檢鍋的錯誤,甚至DC供電不穩也是不檢鍋,其實都不是不檢鍋,只是Error Code都是不檢鍋。所以電磁爐不搞清楚動作原理,不好修,
沒料,也難做啦。所以很多人不願做這個,又容易失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是,正確來說,電磁爐的工作是蠻複雜的。雖然出現的是檢鍋的錯誤,但實際上很多地方的問題都會被
mcu認 ...

u大好,請問附圖檢測流程正確嗎?請指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u大好,請問附圖檢測流程正確嗎?請指正,謝謝.

這圖有點小,看不太清楚,基本上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HT46R47的一些app note,大致他會說
檢鍋的方式有那些,一般現在主要是算clock數,就是有鍋子在的時候呢,線圈的振燙數會少,沒鍋會多10幾個clock。但是呢,要得到這些參數就要取樣,像紅色是電壓取樣,要知道振盪完成了沒有,不然再on的話會直接爆IGBT,所以電容掛點最容易爆管子,因為特性整個不對掉。這電磁爐還是蠻複雜的,有興趣的人要找書來看比較好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檢鍋是由LM339取一次側AC電壓 與 IGBT Vce降壓後比較嗎? 我好修改上帖以免誤導痞友~
小弟第一次修 ...

p大好,這是電磁爐維修教學視頻,請參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MjA4MTg4.html

网友:
popcorn大 真強,可以找到這麼小的故障...
恭喜完修^^

网友H:
佩服! 這邊都是高手。看來小弟運氣一直都不錯,上次家裡的電磁爐壞的是諧振電容(容值不足),換一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佩服! 這邊都是高手。看來小弟運氣一直都不錯,上次家裡的電磁爐壞的是諧振電容(容值不足),換一顆就好了。 ...

PHUANG 你家爐子電容從多少U降到多少? 分享一下數值啦~

网友H:
我家的也是上豪,型號忘了。諧振電容標示4.4uf,當初記得好像只剩3.xuf。是運氣好吧,之前老婆用到一半就跳機,我胡亂檢查一下就發現它容值不足,跑去賣一顆4uf的諧振電容外加兩顆小MKP補足4.4uf,用了快兩年(每天短暫使用)倒也相安無事。後來才知道諧振電容不能用一般電容替代,不過我用並聯小電容的方式竟然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也是上豪,型號忘了。諧振電容標示4.4uf,當初記得好像只剩3.xuf。是運氣好吧,之前老婆用到一半就跳 ...

謝謝P大數據分享
MKP金屬化薄膜低阻抗、適合高頻運作
最大好處:電容局部發生短路時會揮發自動恢復,只是面積容量漸次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P大數據分享
MKP金屬化薄膜低阻抗、適合高頻運作
最大好處:電容局部發生短路時會揮發自動恢復,只是 ...

諧振電容耐壓好像要1000V,其與加熱線圈構成諧振電路,一般頻率約20kHz,並須與IGBT的觸發信號同部(on 與 off 的timing),才不致燒毀IGBT或降低效率,詳細工作原理還在研究中...

网友H:
ciko.ciko大,

記得原廠諧振電容耐壓沒這麼大,好像是400V。我併的MKP還250V而已,看來要拆開換成高耐壓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ciko.ciko大,

記得原廠諧振電容耐壓沒這麼大,好像是400V。我併的MKP還250V而已,看來要拆開換成高耐壓的 ...

諧振電容容值沒那麼大,應該看錯了。

网友:
多謝U大提醒,因為時間已久,我回去再拆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諧振電容容值沒那麼大,應該看錯了。

+1 ,如圖 C5 濾波 C6諧振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楼主:
引用 楼主:
曹大,這台已經沒轍,又漏電電我,照您的指示,洗澡吧!  曬乾可以嗎?

當初通電下,手摸到指示面板上電阻,漏電,有穿膠鞋說
不知道與無極插頭有沒關西,想不出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