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555 timer IC的問題

楼主(2013-03-20):
小弟最近從此站下載了一個app,蠻不錯用的
裡面有提供555的電路,小弟照圖畫葫蘆

Vcc小弟給12V,用電表量測(pin3)output有11.77V
串個500歐電阻+LED,的確可以達到按下按鍵,LED亮約5秒.

這次output改成接繼電器,怪的事情發生了,按下開關時繼電器有跳on,但隔5秒後卻不會自動off.
PS:在繼電器12V供電腳上加二極體一樣如此

不知這個是什麼問題??

网友A:
要考慮555輸出驅動能力問題,加個電晶體來驅動繼電器應該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慮555輸出驅動能力問題,加個電晶體來驅動繼電器應該就可以了。

你會錯我的意思了
我是指能驅動,但無法截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會錯我的意思了
我是指能驅動,但無法截止

超出驅動能力會有很多不可預期的現象發生,導通後無法截止也是其中之一,甚至導致555燒掉都有可能。

楼主:
我Vcc是給12V,正常來說Iout應該會有趨近100mA.
而繼電器經過測試66mA@12V

所以應該是足夠推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Vcc是給12V,正常來說Iout應該會有趨近100mA.
而繼電器經過測試66mA@12V

是足夠啟動,加上晶體後b腳電阻對地可控制繼電器off

网友B:
量一下ON  和 OFF 時的輸出電壓

网友C:
從來沒看過NE555的輸出直接驅動繼電器的 (迷你型繼電器除外)
既然你現在的做法已經是有問題了
為何不接受4#的建議
再加一顆電晶體作電流放大,來驅動繼電器
還是你堅持相信,NE555的輸出電流足以推動該繼電器

网友:
請把完整的電路圖貼來吧.大家比較容易了解問題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Vcc是給12V,正常來說Iout應該會有趨近100mA.
而繼電器經過測試66mA@12V

1.動作時,555輸出為高電壓,確定RELAY另一腳為接地.
2.在555電源端並上一個濾波電容(約100uF)試試.(可能如ysc大所言,relay動作瞬間造成電源端出現突波,而reset了555)
3.如若皆不行,還請參照板上各位大大的建議,加個驅動電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Vcc是給12V,正常來說Iout應該會有趨近100mA.
而繼電器經過測試66mA@12V

PIN 3 對地接一個 0.1uF
PIN 3 對地接一個 1N4001, 1N4001的 + 接地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ON  和 OFF 時的輸出電壓

ON: 11.77v
off:0.01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從來沒看過NE555的輸出直接驅動繼電器的 (迷你型繼電器除外)
既然你現在的做法已經是有問題了
為何不接受4# ...

我沒有不接受#4作法.
我想知道為什麼這樣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不接受#4作法.
我想知道為什麼這樣不行?

不正確的動作,因繼電器反應慢(OFF時磁性沒放完),PIN3併R=1K串+LED-到地,同時動作看LED是否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ON: 11.77v
off:0.01v

1.測量時relay有接上嗎?
2.在腳3和relay間串一電阻,由10R TO  100R 試試!!
3.腳2是否接一電阻到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沒有不接受#4作法.
我想知道為什麼這樣不行?

我也覺得輸出電流應該夠,是可以直接推Relay, 所以我也接了一個來試試,我是用5V的Relay.
還真的如此, Relay不會OFF, 但我用示波器去看輸出腳,發現它並沒有回到低電位.並且有振盪的情況.
試了幾種方式皆無法解決.
最後是在VCC對地間接了一個105電容.
在輸出端接蕭特基二極體的A, 它的K再接到Relay.才解決.
畢竟"電感性負載"還是不要直接驅動,啟動瞬間會對IC造成什麼影響很難知道,接個電晶體去驅動比較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輸出電流應該夠,是可以直接推Relay, 所以我也接了一個來試試,我是用5V的Relay.
還真的如此, Rela ...

畢竟"電感性負載"還是不要直接驅動,啟動瞬間會對IC造成什麼影響很難知道,接個電晶體去驅動比較沒有問題.
-----------------------------------------------------------------------------------------
沒錯,電感的暫態效應不能忽視,畢竟不是純電阻負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輸出電流應該夠,是可以直接推Relay, 所以我也接了一個來試試,我是用5V的Relay.
還真的如此, Rela ...

這感覺起來很像馬達的反向電壓,如果在Relay上直接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感覺起來很像馬達的反向電壓,如果在Relay上直接並聯一個反向二極體,不知道可不可以? ...

反向二極體一定會加的,但是誤動作依然不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也覺得輸出電流應該夠,是可以直接推Relay, 所以我也接了一個來試試,我是用5V的Relay.
還真的如此, Rela ...

<Relay不會OFF, 但我用示波器去看輸出腳,發現它並沒有回到低電位.並且有振盪的情況>
輸出腳接一個小電容到V- 看是否可消除振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輸出腳接一個小電容到V- 看是否可消除振盪...

無法解決誤動作.

网友:
最好列出您所選用的 Relay 完整品牌、型號,似乎有區分 Latching、Non-latching 動作類型。

网友:
前幾天把555單穩態電路加入"三段式電子開關"內,實現延遲OFF的目標.
(原始)上述的電子開關之繼電器電源是+VCC約12VDC,經繼電器線圈再經NPN電晶體接地.

如果利用555輸出為LOW時,使繼電器激磁導通,或許就OK. (pin-3 輸出端能SINK 200mA, OK)

另,記得TRIGGER腳2 由HI轉LOW時,腳3輸出轉態L-->H且計時開始,時間到輸出再轉態為L.
(平時555輸出L使繼電器激磁,耗電mA; 如不合需求,腳3輸出就須加NPN轉態.)

動作不正常,可能是因為555內部輸出端的PULL LOW 電晶體NPN  Q24無法正常工作;
當繼電器OFF時暫態反電動勢,使Q24之 E極電壓大於C極. (B極為Hi ). 繼電器線圈仍有反電勢電流流經Q24 (E到C極) ??
故仍有電流而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