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簡單電路問題(2)-DC轉DC 輸出

楼主(2013-03-21):
請教各位前輩,小弟有2顆APL1086, 是dc轉dc的IC,類似1117L或LM系列的IC。
示範電路如下圖:

1.圖中Vin並沒有畫出紅色GND線,請問一般畫示意圖的時侯,紅色部份是可省略的嗎?
2.Vin與Vout的ground是接在一起的嗎?

小弟試焊2組用在小馬達上,Vout都沒有電壓,摸鼻子上來請教一下。

規格檔: APL1086 1.5A Low Dropout Fast Response Positive Adjustable Regulator .pdf (142.54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A:
輸入電壓多少??
輸出空載有無電壓??
這是很基本的線性穩壓電路
輸出要接馬達的話,建議加裝一顆"飛輪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電壓多少??
輸出空載有無電壓??
這是很基本的線性穩壓電路

您好, 它的Vout輸出是1.25~10.7,依R1、R2比例調整;
Vin部份因為我看不太懂文件,只知道輸入上限12v.

sample採R1=1k, R2=121, 我用R1=600, R2=100,以可調式電源從2v試到10v,
目前空載無電壓輸出.連續2顆ic都沒有輸出電壓,所以不瞭解,是不是示意圖外
還 有其他該注意的地方.

(電路重焊6次, 結果依舊)

這2顆都是解焊品,該不會燒壞了??

飛輪二極體  *記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它的Vout輸出是1.25~10.7,依R1、R2比例調整;
Vin部份因為我看不太懂文件,只知道輸入上限12v.

1.輸入/輸出地線需接再一起.
2.C1,C2電容接上了嗎?
3.因使用R2為固定值,表示輸出亦為固定值=8.75V,輸入電壓約需大於輸出電壓2V,才能確保穩壓器正常工作,所以最小輸入電壓(Vi,min)=?,可調整的輸入電壓需> Vi,min

网友C:
檢查有沒有誤配線,Vin/Vout/ADJ的接腳順序與電路圖上的不一樣,請看實際的接腳定義去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輸入/輸出地線需接再一起.
2.C1,C2電容接上了嗎?
3.因使用R2為固定值,表示輸出亦為固定值=8.75V,輸入電 ...

您好:
1.我試過將上圖紅色、藍色、圖中接地符號三個地方相接,確認無誤。
2.C1、C2使用25v 47uf電容,  與sample使用的C1 C2容值不同。
3.本來我預期Vout, 想跟規格書上的Vin Vout關係式比對一下, 不過目前空載下沒有輸出, 試驗中斷了.

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有沒有誤配線,Vin/Vout/ADJ的接腳順序與電路圖上的不一樣,請看實際的接腳定義去連接

您好,

我使用的腳位如下, 規格畫截圖.

會不會我將IC的上下看反,導致左、右相反呢?

网友D:
比對一下  是不是這樣
(我把二極體也畫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對一下  是不是這樣
(我把二極體也畫上了)

接法這樣是沒錯,Vin>Vout(2v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使用的腳位如下, 規格畫截圖.

請將實際接線電路板po上來,因為就算接錯,輸出端應也還可量到部分電壓值.(電流值有異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對一下  是不是這樣
(我把二極體也畫上了)

您好,
感謝您將整個圖完整化,連motor圖示都有了。
我是焊規格書裡的sample圖,待會兒我再按您的圖焊一次。

*重焊後的圖示在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法這樣是沒錯,Vin>Vout(2v以上)

嗯,我會 從Vin 2v~10v再試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將實際接線電路板po上來,因為就算接錯,輸出端應也還可量到部分電壓值.(電流值有異常嗎?) ...

您好,我按simon的圖再重焊一次,輸入的I=0 ma沒有通,
Vout=0v沒有輸出。

小弟有個疑問,這2個IC是從10年前的廣撥機拆下來,會不會名字
APL1086只是撞名, 但與網路上查的茂達電子APL1086 不一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會 從Vin 2v~10v再試一次。

輸入電壓怎會從2-10V調整呢?此輸入電壓並不足以讓此電路動作.請看4"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電壓怎會從2-10V調整呢?此輸入電壓並不足以讓此電路動作.請看4"的說明. ...

您好,
我的意思是,從2v開始升電壓一直到10v, Vout都沒有輸出,

目前仍無解,我猜這2顆IC可能故障,打算找其他IC試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的意思是,從2v開始升電壓一直到10v, Vout都沒有輸出,

1.請問"從2v開始升電壓一直到10v, Vout都沒有輸出",是指調整輸入電壓值,但都量不到輸出電壓?
2.若確認測試方法無誤,得換一顆新品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問"從2v開始升電壓一直到10v, Vout都沒有輸出",是指調整輸入電壓值,但都量不到輸出電壓?
2.若確認測 ...

是的,

原本構想給小馬達供電,看來要用其他方案。

感謝大家的協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原本構想給小馬達供電,看來要用其他方案。

你的實作線路已設定為定電壓輸出為8.75V,故即使在輸入端輸入2-10V,此電路應是無法動作的,導致輸出端電壓異常,那作此實驗的意義已不存在了.(亦即此結是果無法意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simon的圖再重焊一次,輸入的I=0 ma沒有通,
Vout=0v沒有輸出。

如是IC-APL1086接法是對的,不知道原零件用的電路在嗎???或許真如你所說不是IC,用電表量3腳(晶體量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實作線路已設定為定電壓輸出為8.75V,故即使在輸入端輸入2-10V,此電路應是無法動作的,導致輸出端電壓 ...

您好,
剛才我再試一下,從2調到12.5(規格書是寫上限12),
電流設定上限為15ma(規格書要求1.5ma以上)。

結果輸出是0, 看來這2顆若非解焊時燒壞,就是實驗壞
了。

待會兒來拆拆收音機,看有沒有零件可以試....

感恩。

网友F:
一般這類IC,如果Vin未達到Vout+2v時,Vout通常是比Vin小一點。所以如果沒有Vout,那通常是已經燒了。
這兩個IC之前都接過馬達嗎?會不會是接馬達時就已經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是IC-APL1086接法是對的,不知道原零件用的電路在嗎???或許真如你所說不是IC,用電表量3腳(晶體量法)看看 ...

您好,
剛才用數位電表電阻檔,各方向阻值都大於2m歐,
用二極體檔,各方向都不導通。

原IC從電視台攝影機上拆下來, 拆之前是好的。

我下次解焊得試試較安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這類IC,如果Vin未達到Vout+2v時,Vout通常是比Vin小一點。所以如果沒有Vout,那通常是已經燒了。
這兩 ...

您好,
還沒接上馬達,試作是接上1個1k水泥電阻。

2顆都壞,可能是解焊過程出問題。

找代用品中.....

网友G:
SOT-223封裝的1086只適合1.7W以下的應用吧? 用來接馬達可能會過熱觸發保護裝置,建議買顆TO-220的LM317T+散熱片比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T-223封裝的1086只適合1.7W以下的應用吧? 用來接馬達可能會過熱觸發保護裝置,建議買顆TO-220的LM317T+散 ...

您好,

瞭解了,原來這個IC力道太小,我會找LM系列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