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行車記錄器插到12V後故障

楼主(2013-03-21):
有兩顆晶體燒焦 有朋友知道可以用什麼代嗎?
   DM0 後面好像是7X  看不清楚

DM07?

DM07?

楼主:
主機板的放大照

网友A:
可順便把行車紀錄器的廠牌型號寫出來嗎?
這樣網友們幫忙或許會較有方向
(IC零件外觀燒真嚴重,看不太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順便把行車紀錄器的廠牌型號寫出來嗎?
這樣網友們幫忙或許會較有方向
(IC零件外觀燒真嚴重,看不太出來) ...

不好意思 沒貼什麼廠牌或文字 應該是白牌的   只有機板上有印 XINCHE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沒貼什麼廠牌或文字 應該是白牌的   只有機板上有印 XINCHENG

請問此現象,是在正常使用下發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此現象,是在正常使用下發生的?

你好    本身是要12V轉5V   拉錯條直接送入12V  就不能開機了

U3 是  D103X   有問有可代的嗎
U5 是   DM0 後面好像是7X  看不清楚

网友C:
DM07也許是XC6404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07也許是XC6404吧..

謝謝你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