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hermaltake TR2 QFan 450 故障維修

楼主(2013-03-21):
dd0725大大 提供的power

本體標籤
正面
背面
PCB version & 監控IC SG6516

故障情況

+5VSB=5.12V
綠色PS-ON = 4.9V 接地後
+3.3V +5V +12V -12V = 0V
1次測主電容上電壓= 135V

原本有故障被維修處

根據附件

記錄各PIN電壓
1.PGI     0V
2.GND
3.FPD    4.75V
4.PSON   0V  (綠色接地由high --> low)
5.IS12    0V
6.RI      1.256V
7.VS12B   0V
8.IS5      0V
9.IS33     0V
10.VSS12  0V
11.VS33    0V
12.VS5   0V
13.VDD   5.12V
14.PGO    0V

其中 PIN3 FPD 電壓表現異常  正常情況 綠色接地由high --> low ; 則 FPD 也要由high --> low
懷疑SG6516 NG ,為了驗證此功能
將光耦合*2   升壓板 去除

升壓板去除
主IC CM6800G
背面
直接用跳線連接光耦低壓側 兩點  SG6516功能表現正常 綠色接地 由high --> low ; FPD 也由high --> low
所以開始追查光耦高壓側的問題
發現R36電阻發黑 無法辦認其標示阻值編號  直接量測=676歐姆
以過去經驗推測電解電容較易異常 拆下量 皆符合正常容值
直接量ZD2 78歐姆  NG   拆下來
電表查高壓側其餘元件無明顯異常 將光耦 升壓板 焊回去  R36用10歐姆
再測試 綠色接地 高壓側有13.6V提供升壓板供電 -->估計ZD2為16V zener diode
再量測其他輸出電電壓+3.3V +12V +5V -12V 有短暫出現 約1~2秒後會不見
最後找到原因 原來散熱風扇沒接會進入保護
風扇接回後正常

+5V  5.22V
+12  11.95V
-12V  -11.7V
+3.3V  3.34V

等購入Zener diode 再長時間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詳細的解說,對 power的維修又瞭解一些!

网友:
感謝樓主的善心分享 :)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sharing!

网友:
恭喜完修
話說小弟那邊也有科tt750
之前拆開來看,只能說是違章建築
很擠就算了,還有頂樓加蓋
想到要維修就懶.....

网友A:
Sorry Sir:

有一點不明白,"直接用跳線連接光耦低壓側 兩點",
另一端要接那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rry Sir:

有一點不明白,"直接用跳線連接光耦低壓側 兩點",

對不起 沒說明白 讓你誤會了

光耦拿掉後 將高壓側與低壓側 完全隔開

實際

電路示意圖(沒與實際完全相同)

网友B:
先恭喜完修,一次測主電容上電壓= 135V?
這不知是否有量錯或寫錯,看結構應該是主動式電源供應器,APFC通常都會升壓,到300多v,沒啟動時量測會特別低?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恭喜完修,一次測主電容上電壓= 135V?
這不知是否有量錯或寫錯,看結構應該是主動式電源供應器,APFC通常 ...

沒錯阿

當APFC尚未啟動 大電容只有135V 此時只有+5VSB的電路有作用

CM6800G啟動後  APFC升壓後才會有385V

网友:
沒啟動時APFC為了節能,不會進行升壓

网友:
有夠利害!!

如同winrar大說的『很擠就算了,還有頂樓加蓋』。

光看就軟了!

网友:
按一個讚,期待Zener diodegl 測試!

楼主:
update

1.根據CM6800 datasheet
zener 選15V

2.R36值 因為之前測試用過R=1K 200 100 三樣  皆無法開機
  直到R=10才成功
有找到FAN4800的電路 跟實際很像 提供參考

zener焊上 上電腦開機 正常使用2天多 無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