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atx power輸出腳問題? <HG2-6350P已完修>

楼主(2013-03-21):
大大們,想請教下~
最小弟無聊在玩一顆很久沒碰的power<HG2-6350P>~
燒了滿多元件<ZENER二極體16V、2SC1815、2SD882、2SA1015、ML4824>,搞定後~

1. 直接短路 14、15腳啟動後,量測各輸出均有正常輸出。
2.將14、15斷路分開後,9腳(5vsb) 有輸出5v,10腳(黃色12v)有 4.9v。
3.請教下,是不是12v仍有問題??

裝上主機,無法啟動開機,or 有沒有可能是主機版(研華工業電腦 aimb-766)和那顆power無法匹配呢? ><?
但換上全新400w 就正常開機嚕 = =///

************************************分隔線****************************************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終於找到問題了,原來又1個二極體4148短路  ><.(這顆怎那麼多問題阿...)

題外話,工作要小心  ><.  眼睛差點就.... = =....

网友:
10腳(黃色12v)有 4.9v
12v才對不是就是故障

网友A:
將14、15斷路分開後,9腳(5vsb) 有輸出5v,10腳(黃色12v)有 4.9v.......
查一下10腳(黃色12v)的 4.9v是從那裡來的
是不是和5VSB在線路上的某處有"阿斯"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14、15斷路分開後,9腳(5vsb) 有輸出5v,10腳(黃色12v)有 4.9v.......
查一下10腳(黃色12v)的 4.9v是從那 ...

花大大 ^O^
謝謝您的指導,  最後找到是一個 D1的 4148短路  ><..
再次感謝^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