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電漿電視側驅動板損壞

楼主(2013-03-21):
三天前才完修的電視,突然間又壞掉了,開機後畫面不正常之後馬上畫面全無(黑屏),但綠燈還亮著,應該是電源保護迴路啟動把電源切掉了。
又查了Y,Z板找不出問題,後來突然間發現Y Driver 下側高壓板有一個散熱片溫度異常

把散熱片移除後,挖哩哩,玩蛋了,晶片破ㄧ個洞

如何找這一個晶片ㄚ?
還是哪位大大有這塊版可以割愛給我?

LG 50X4A_YDRV_BTM

网友A:
這個叫做側驅動板.非瞎咪高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叫做側驅動板.非瞎咪高壓板.

剛剛問了朋友才知道是Y下側驅動板
謝謝。

楼主:
FE3401F這顆IC Datasheet 粉難找ㄚ,都是  no data

网友:
側驅板 我有喔 是50 吋的嗎

楼主:
這一台
合用嗎?

网友:
封裝爆開通常是因為突然的大電流或是大電壓所致,要不要先檢查一下其他地方?

网友:
是的 我有喔

楼主:
請告訴我如何去拿?

楼主:
檢查側驅板電源接頭的電壓都是正常,並無發現其他問題,下側驅拿掉,開機測試,
畫面ㄧ半,下半部因無下側驅所以無法顯示
應該只有下側驅損壞,無其他問題,燒機中

网友:
還有這招 學起來~~

楼主:
下側驅查板之後,除了3401F之外,還有 IC 74AC541 短路
但到處買不到74AC541,有哪顆IC可以替用,
跟74HC541或74HCT541 ㄧ不ㄧ樣ㄌㄟ?

哪位大大可以幫我看一下?

FSC 74AC541 datasheet.pdf

348.58 KB, 下載次數: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