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的顯影

楼主(2013-03-21):
小弟買 市售感光板  目前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顯影的部分  可以用鹼片 加水稀釋去顯影嗎??   比例是多少啊???

一般在外面的賣的顯影劑  是用碳酸鈉(Na2co3)嗎??

還是可以用漂白水

小弟住在偏遠地區  家裡只有洗廁所的鹼片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网友:
正性感光電路板顯像劑
經查
應該就是"硫代硫酸鈉"  "大蘇打"
http://baike.baidu.com/view/38788.htm

至於片鹼是否能當顯像劑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經過本人實驗證明
片鹼溶液確實可以當顯像劑使用

楼主:
雄爸???    你馬上做喔

比例可以說一下嗎???

网友:
是阿
公司有一大袋的片鹼(泳池水質偏酸時緊急中和用的)
手邊也有裁切剩下的小片零碼感光版,就順手做個實驗囉
我是用片鹼受潮流出的湯汁
把感光板泡在水裡,再慢慢加入片鹼的湯汁
邊加邊搖晃,使濃度均勻散開
直到感光劑有溶解跡象就停止加入片鹼的動作

記得濃度要慢慢增加,以免把感光膜洗光光了

网友A:
鹼片是氫氧化鈉......也就是通樂........一般不是拿來洗廁所吧.....

鹼片也許可以當顯影劑吧......你試了不就知道了...不過可能要很稀吧..

因為較濃的是當脫膜劑........我看你也不用顯影了....

========
那麼喜歡克難..
腐蝕銅板的話就.......鹽酸加漂白水(找氧系的,不是氯系的...一般有強調增艷就是).....

很快速......不過要在戶外......會有氯氣....有毒...

楼主:
大大 謝謝~~  小弟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鹼片是氫氧化鈉......也就是通樂........一般不是拿來洗廁所吧.....

鹼片也許可以當顯影劑吧......你試了 ...

小弟試過用鹽酸加雙氧水  挺激烈的

楼主:
雄爸爸 可以請問  PCB板的綠漆  要去哪買阿  小弟住台南~

去化工行嗎  哪裡有賣UV 綠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可以請問  PCB板的綠漆  要去哪買阿  小弟住台南~

去化工行嗎  哪裡有賣UV 綠漆

拍賣網站直接搜尋關鍵字"綠油"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可以請問  PCB板的綠漆  要去哪買阿  小弟住台南~

去化工行嗎  哪裡有賣UV 綠漆

烏骨雞學姐的賣場: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75487255

楼主:
量產 也是用這樣一小瓶 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產 也是用這樣一小瓶 的嗎???

我手邊有兩小"罐"(量差不多是那個的7~8倍吧)....但幾乎沒在用......

因為一般光線要好久才會"硬"    所以不常使用.......

量產是用絲印的....是油墨....不用感光.......

---------------------
手邊另外還有感光劑........也是同樣容量小"罐"的.......
塗在一般銅板上....變成所謂的感光電路板.....成本比買現成的感光電路板便宜許多........

网友:
又長了知識

网友B:
还有,那种蓝色的“环保腐蚀剂是种过硫酸盐,通常是过硫酸钠[Na2S4O8]或者过硫酸铵[(NH4)2S2O8]。一般为了提高腐蚀速度,里面会掺少许硫酸铜[CuSO4](因此溶液呈蓝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那种蓝色的“环保腐蚀剂是种过硫酸盐,通常是过硫酸钠[Na2S4O8]或者过硫酸铵[(NH4)2S2O8]。一般为了 ...

剛剛查看了一下"過硫酸鈉"的資料(維基)
原來這個白色粉末是"氧化劑"
氧化劑+有機物+熱=ooxx
改天有機會再來實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