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維修一半成功實例』ViewSonic VA902 19吋 LCD

楼主(2013-03-21):
這台之前問過了,但沒修好。。。。
http://bbs.pigoo.com/thread-43150-1-1.html
不過後來在大家的討論之後,狼大的意見最準。特此感謝!!

由於第一次處理的挫折不小,所以隔了很久再進行第二次處理。這次板子有修好了,LCD也正常能亮了。。。。
1.第一次時用眼睛很仔細的看,有空焊的全都有補焊,有問題的元件也都換掉了。但就是沒救起來。
2.第二次就聽狼大的,把可能短路的地方也用力看。還有加強補焊。
3.這次找到一些問題。就是有些地方明明就沒有空焊的感覺,但還是再加焊;再則,把可能短路的元件腳拉直,保証沒短路。
4.把疑點排除以後,IC也全部補焊,確實能點亮了。。。。。

真是奇怪!!??這次並沒有更換元件,只有補焊,但仍沒辦法確定那一個地方有問題。。
點亮以後,出現了一個從來沒遇過的問題。。。。。

面板很暗!!!以下是相機自己補光,所以看起來很亮,事實上亮度調成100%也只有正常機的10%~20%的亮度。

很暗,大概離30CM才能看清楚。。。

還有,好像右邊比左邊稍微多亮那麼一點點。

等一下找找看,看能不能進工程模式RESET一下。。。。。(希望不是燈管的問題。。。 )

這是什麼怪狀況啊!!??有人有遇過類似的問題嗎??

网友:
大大   可否請您量一下一次側的大電容,看開機前'後,是否有壓降!

网友:
感覺像是燈管快掛了
拿好的燈管外接試看看吧

楼主:
大電容換了、燈管也沒有問題(四支都約在560V左右,體質都一樣)。。。。
(大電容空載為155V,上電掉到150V;換新的以後,上電掉到151V。這種壓降應該還好吧!)

剛剛按調亮度的按鍵,從0到100亮度一點都不會變動。
(亮度雖然很暗,但很穩定。)

目前懷疑控制亮度的小BJT壞了。找到料件再替換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容換了、燈管也沒有問題(四支都約在560V左右,體質都一樣)。。。。
(大電容空載為155V,上電掉到150 ...

一般燈管在500以上都算老化了.我會直接換掉.

网友:
加油加油..全壘打!!

這是燈管問題..(家中常用的日光燈管,用久了都會出現黑頭、亮度不足等現象)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測量亮度調整時PWM的週期變化(占空比)
就可以快速區分出問題區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示波器測量亮度調整時PWM的週期變化(占空比)
就可以快速區分出問題區塊了.

真是很好的指點!!!多謝!!
目前懷疑C945P這邊有問題,如果換了C945P還沒修好,就從PWM下手。。。。

實際要怎麼弄,這我還要研究研究。。。。

(燈管560V是用家電測試儀測的。如果不按+鍵加強,就大約470V,故判定燈管正常。。。。)

网友A:
如果是燈管老化應該早就進入保護狀態了,
除非是做了去除保護的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燈管老化應該早就進入保護狀態了,
除非是做了去除保護的動作.

如這篇.燈管老化暗淡.也沒跳保護.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4085999

网友:
手上有點燈公板的話先點看看,與原始亮度比較看看
有的燈管就是單純老化不夠亮而已

网友:
燈管老化變暗 不一定會跳保護喔

网友:
燈管換新,應該可以解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容換了、燈管也沒有問題(四支都約在560V左右,體質都一樣)。。。。
(大電容空載為155V,上電掉到150 ...

正常的燈管,耐壓約在420V左右喔!!!

楼主: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今天剛剛有一台25吋的LCD,好像出現跟這台一樣的症狀。只是沒有這麼嚴重。。。。(這台25吋昨天以前還連開16小時沒問題)
就是,這台25吋點亮後,亮度正常,會撐一下(3~20秒,不一定)。然後左邊1/3會變稍暗一點,再來就進保護了。。。。

這兩台不一樣的地方是,這台19吋是很穩定,也不閃爍,只是暗。。。。

找時間接公版試試,但有預感好像燈管不太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今天剛剛有一台25吋的LCD,好像出現跟這台一樣的症狀。只是沒有這麼嚴重。。。 ...

19吋的看樣子還是要乖乖換燈管吧~~~
25吋的有可能接觸不好吧~~~

网友B:
draculaxx大大請問您這台修好了嗎?
我今天遇到一台VA902也是跟你一樣修好了之後畫面很暗,後來發現是內置VGA線有問題,換了一條內置VGA線就正常了,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aculaxx大大請問您這台修好了嗎?
我今天遇到一台VA902也是跟你一樣修好了之後畫面很暗,後來發現是內置VG ...

修好了。。。。控制 dim 的7805壞了。。。。換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控制 dim 的7805壞了。。。。換掉就好了。。。。

嗯了解~修好就好
恭喜修復喔

网友:
恭喜喔,有一直來講進度,很不錯的分享,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