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DX5150無法開機[已解決]

楼主(2013-03-21):
打開電源有啟動電源供應器(正常)20秒自動關閉,其他CPU風扇與風扇無轉動無故障,是哪裡原因的....??

1.1000UF 6.V電容暴有更換
2.CPU旁兩顆3300UF 6.3V電容暴與其他1000UF 6.3V電容有更換

電容暴了有更換新電容無法開機

网友A:
請插上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插上記憶體

有試過同樣問題

网友A:
有跑出螢幕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跑出螢幕畫面嗎

無畫面~不過螢幕正常的!!

网友:
你要從PCR查起。

网友:
這塊主機板之前我有修過,好像不插顯卡還是記憶體是絕對不開機,這塊板子好像會偵測週邊設備的樣子

网友B:
power on -> 風扇無轉動 -> 20秒後 -> 自動關機

你想問的問題是這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on -> 風扇無轉動 -> 20秒後 -> 自動關機

你想問的問題是這樣嗎!?

不是!
POWER ON→有轉動→20秒後→自動停止
POWER是正常的
主機板是不知哪裡問題的!!

网友C:
CPU 4P供電不接看看會不會掉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試過同樣問題

檢查
1.更換後電容極性(+,-)是否正確.
2.更換後有無電路短路,開路.或焊錫溶化滴到PCB電路板等...
3.pwmIC 或 MOS 管壞..
上述情形都會無法開機ㄛ!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4P供電不接看看會不會掉電???

風扇有啟動了!!不過電源有開機無畫面,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查
1.更換後電容極性(+,-)是否正確.
2.更換後有無電路短路,開路.或焊錫溶化滴到PCB電路板等...

重新焊錫溶化可開機了!!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