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新竹區有無更換壓縮機的網友!! 除濕機想換壓縮機.

楼主(2013-03-21):
最近又撿到一台算是高檔的除濕機但是發現除濕力不如和過載保護損壞, 不知道新竹市有沒有像 滷雞蛋大或是順興大這樣有佛心還有冷凍這方面的能力的高手,我想錢還是讓自己人賺比較好...

目前狀況 我把 東元除濕機漏冷煤的壓縮機過載保護器 換到這一台上 開機沒多久 就發現有結霜的問題,依據網友經驗好像是冷煤不足或是毛細管阻瑟...

网友:
antlu 大,
疑似冷媒漏了...
如果有找到不錯的商家也告訴我一下, 我有一台也有同樣問題, 不過我的是便宜的機子

參考tsao0427 大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37076-1-1.html
冷媒漏了...
冷媒有漏但還沒完全漏光,會造成冷媒壓力不足,流速緩慢
停留在同一個點的時間太長,就會造成該點結霜
費用大約在$1500上下

另問 各位大大,
這個電磁閥 是除霜用的,  只知道當溫度過低會啟動,
有誰可提供 正常冷媒的流動 與 電磁閥啟動(除霜啟動) 冷媒的流動 的圖示嗎?
TKS!
這台規格不錯,  正日本製松下迴轉式壓縮機,  除霜電磁閥, 液晶面板操作....

网友A:
antlu 大,

您這張 與 RD-60SP 的電路圖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 大,

您這張 與 RD-60SP 的電路圖很像?

這一張是 東元的線路圖!!

网友B:
五年前1T冷氣結霜,先跟隔街老闆溝通,我先拆妥
老闆省工、省空間、優先灌冷媒,
收費500,現在不隻漲價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五年前1T冷氣結霜,先跟隔街老闆溝通,我先拆妥
老闆省工、省空間、優先灌冷媒,
收費500,現在不隻漲價沒~ ...

popcorn 大,

這是在新竹還是哪裡的價格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pcorn 大,

這是在新竹還是哪裡的價格ㄚ?

高雄岡山,鄉親價咧~

网友C:
除溼機的冷凍系統有問題通常不建議處理,價格不划算,如栗換壓縮機加灌個冷煤要新機半價,還不如換新,而且還要考慮使用習慣,看這個over relay壞成這樣,通常表示壓縮機都一直運轉沒得休息,表示冷凍系統故障機會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溼機的冷凍系統有問題通常不建議處理,價格不划算,如栗換壓縮機加灌個冷煤要新機半價,還不如換新,而且還要 ...

daway大:
   我這一台是 夏普 高檔的除濕機 所以不捨得讓她到回收場去啦!! 變頻式風扇! 我覺得壓縮機不良就乾脆聯壓縮機也換了!不知道要多少銀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