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710B R260電阻值

楼主(2013-03-21):
因為我的電路板跟allen388399 大大貼圖一樣燒黑掉了看不到色帶如圖
轉貼allen388399 大大貼圖
這是fakedeireas 提供的貼圖
轉貼fakedeireas大大貼圖
這一片是 ADP-40AF
跟論壇資料庫提供的線路圖不太一樣
剛剛有去找過了  希望有大大告知
色帶顏色  然後是不是有替代的方便電子材料行購
的到的零件謝謝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 我剛剛發現我是ADP-40AF  B版
圖片是ADP-40AF A版  線路不太一樣剛剛在拆壞的零件時
發現的所以 電阻阻值因該是不同
還有Q201 也燒掉了 但是跟論壇提供的位置不同
所以也需要 Q201的數值還有哪裡可以購買到 謝謝

网友:
會燒成這樣表示該電阻後端零件有損壞,請先清查更換再上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大大 我剛剛發現我是ADP-40AF  B版
圖片是ADP-40AF A版  線路不太一樣剛剛在拆壞的零件時
發現的所 ...

Q201,Q203,Q204,IC202應也燒毀了.其他相關零件也應一併量一量.

楼主:
狼大 有辦法幫我找到這2個數值
先換上去試試不行的話在說  謝謝

网友:
這板子好像有虛焊的問題 要注意~ 關於Q201 我想廠商應該不會為同一種型號的板子作2種電路設計 所以應該是一樣的 沒看到B板的PDF檔不能100%確定 不過看板子圖 外型都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43513-1-1.html 一些大大在裡面有說明幾項重點~ 提供給您參考~ 加油!!

网友:
目前這片板頂多只有在Q201/Q202有採用MOSFET或是BJT的差異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不過我真的確認過我的是B版他跟A版
最大的不同是A版燈管插槽是4個 我的B版燈管插槽是2個
而且零件位置差多跟A版明顯差很大  不過還是感謝各位
大大的回答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不過我真的確認過我的是B版他跟A版
最大的不同是A版燈管插槽是4個 我的B版燈管插槽是2個
而 ...

圖我看過知道大小口不同 狼大有提Q201跟Q202不同之處 不過我功力不夠 幫不上忙 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狼大 有辦法幫我找到這2個數值
先換上去試試不行的話在說  謝謝

可以拍一下你的高壓板正反面嗎? 我這有VE710B-1/-2/-4/-5/-21 的文件
看到-2是大口 但要看板子才知道有沒有一樣

网友:
這是找到的圖 顏色我不會算~

ADP-40AF B 原圖

ADP-40AF B 原圖

楼主:
感謝  fakedeireas   大大幫我找出圖  那可以幫貼出線路圖嗎
我是Q201跟  R260燒黑看不清楚貼出線路讓懂得人看哪裡可以
買的到那2個零件  謝謝大大的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fakedeireas   大大幫我找出圖  那可以幫貼出線路圖嗎
我是Q201跟  R260燒黑看不清楚貼出線路讓懂得 ...

1.你放的第1張圖換成你的(實體圖) 把R256跟R252拍出來 我想R260答案很明顯了~
EX:符合有圖有真相原則 用他人圖會誤導(板子上面明明寫A 你說你是B)

2.這板子外型都差不多 拍出背面圖 就算東西燒黑 給大大們看 說不定有辦法指引你一個方向
EX:找圖跟找零件 PO圖提供線索 就算沒一模一樣 也有代用品 電路圖 不是很好找~

3.狼大已有說明差異(重點) 其他大大也有提供意見 把相關圖補上吧 不然瞎子摸象會等很久~

楼主:
感謝  fakedeireas   大大 的回覆  我今天有用像機拍下了 現在補上圖謝謝
這是基版正面
這是電阻  R260 燒焦圖
這是電  q201燒焦圖
希望有人幫我解答  謝謝

网友:
參考
http://211.20.236.22/thread-21967-1-1.html

bi3101a 輸出PIN8 PIN9 後電路應該都相同

看圖Q201 應該是接到PIN8  只要追PIN9線路到到另一顆元件 看是否有燒毀 上面應該有標示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