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凍原理

楼主(2013-03-21):
1.氣體如何變成液體...
氣體冷卻或是加壓就會變成液體.水蒸氣遇到冷的時候就會凝結成液態水珠.冷卻是氣體排除熱量的意思.
所以"壓縮機"提供"加壓"."冷凝器"提供"散熱".使氣體容易變成液體.

2.液體如何變氣體
液體加熱或降壓就會變成氣體.例如水在一個大氣壓下沸點(變為水蒸氣)100度c.當壓力降低時沸點也降低.所以液體可用降壓方式變為氣體."加熱"是"液體吸收熱量"的意式."毛細管"提供"降壓"."蒸發器"提供"吸熱".使液體容易變為氣體.

3.冷凍循環系統利用液體變為氣體吸收冷卻空間熱量.再將吸收的熱量以氣體變為液體再把熱量排除冷卻空間外.重複循還.就把低溫空間的熱量移到高溫空間達到製冷效果.

4.如何得知各種冷媒在各種壓力.溫度下特性.液態.氣態.液氣混和狀態.由壓焓圖(莫里爾曲線圖)可以得到答案.

5.以上個人從事相關心得.打字打的手痠阿.....

*回覆補充:冰箱冷凍系統講解

网友A:
小弟認知好像如冷媒未經壓縮為氣態,經壓縮後為高溫液態,
經散熱後膨脹,經蒸發器後,再回壓縮機內時為氣態如此循環
我認為最難算出的就是膨脹用的毛細管 因所需溫度不同,應要用何孔徑、長度應為多少
如何算出最佳的膨脹係數及效率
水珠為蒸發器完成熱交換後外部產生
不才只就經驗認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認知好像如冷媒未經壓縮為氣態,經壓縮後為高溫液態,
經散熱後膨脹,經蒸發器後,再回壓縮機內時為氣 ...

最難算出的就是膨脹用的毛細管 因所需溫度不同,應要用何孔徑、長度應為多少
如何算出最佳的膨脹係數及效率

一般來講要算出精密最佳的膨脹係數及效率有公式計算.但是卡在季節.日夜溫差.冷卻空間常有變動.所以毛細管設計只取概約值.工廠設計時也是以多條不同長度毛細管測試.以模倪平均溫度實驗找出最佳管徑與長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認知好像如冷媒未經壓縮為氣態,經壓縮後為高溫液態,
經散熱後膨脹,經蒸發器後,再回壓縮機內時為氣 ...

修正一下
冷媒循環過程:   冷凝(熱排、散熱) → 膨脹蒸發(冷排、吸熱) → 壓縮  →冷凝→膨脹.....循環
可分成2種型態  氣態 與 液態  又分成  高壓 與 低壓
形成  高壓 (氣態  液態)    低壓  (液態  氣態)
---------------------------------------------------------
[壓縮機]吐出端到[冷凝器]為 高壓 高溫 氣態
[冷凝器] 到  [膨脹閥] 為  散熱過的 高壓液態
註:冷媒在冷凝器裡面散熱  轉成液態  (也就是三態裡面的 凝結過程,冷凝器的名子由來[我猜的])
[膨脹閥] 到 [蒸發器] 為 低壓 液態
[蒸發器] 到 [壓縮機] 為 低壓 低溫 氣態
註: 液態冷媒在蒸發器吸熱後  轉成氣態 (也就是三態的 蒸發過程,蒸發器的名子由來[我猜的])
-----------------------------
大致上就這樣的原理  其之間的 原理  還是要有 莫里爾線 圖,空氣性質圖.... (小弟因為聽不懂所以都昏昏欲睡而去了,所以這部分也不大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一下
冷媒循環過程:   冷凝(熱排、散熱) → 膨脹 → 蒸發(冷排、吸熱) → 壓縮  →冷凝→膨脹... ...

重點在液氣.氣液.運用潛熱變化來做為熱量傳遞n_110|

网友:
基本上大量同規格產品定經開發測試生產

-----------------------------------------------
小弟到最後只背著那塊木板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正一下
冷媒循環過程:   冷凝(熱排、散熱) → 膨脹 → 蒸發(冷排、吸熱) → 壓縮  →冷凝→膨脹... ...

大哥依你所述
那壓機機到底應放在哪裡?
在其中作動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難算出的就是膨脹用的毛細管 因所需溫度不同,應要用何孔徑、長度應為多少
如何算出最佳的膨脹係數及 ...

面對客戶不同溫度及使用狀況要求,其系統設計無一定數據
但商用就不會有數據,要求壓縮機效率最佳定有數據如冰櫃(因管冷式外在及使用問題不大)
我認為商用冷凍冷藏設計安裝基本上以保護壓縮機為優先考量
大系統最好用膨脹閥(四門以上全冷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依你所述
那壓機機到底應放在哪裡?
在其中作動為何?

書本上的資料
壓縮機之功用:   壓縮機漿蒸發器之氣體冷媒吸入,經過活塞壓縮成高壓氣體冷媒排出,提高冷媒之溫度,如此才能使用空氣或水做為冷卻介質,將冷媒液化。

壓縮機之種類:
(一)往復式壓縮機
(二)離心式壓縮機
(三)渦捲式壓縮機
(四)螺旋式壓縮機
(五)迴轉式壓縮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對客戶不同溫度及使用狀況要求,其系統設計無一定數據
但商用就不會有數據,要求壓縮機效率最佳定有數 ...

gs1rt 大想表示的  大概是家用型冷氣  壓縮機
毛細管這東西  還算是滿種要的東西
不同大小的壓縮機   就會有不同的長度與 孔徑  基本上  這有一套的配至
又分  雙毛細管  單毛細管   或更多  都有不同的搭配

膨脹過程: 將冷凝器得高壓液態冷媒降壓,並依蒸發器所需之冷媒量控制蒸發器之  過熱度 ,調節適當冷媒進入蒸發器。
這跟該是在說膨脹閥的

如果是毛氣管  大概是因為壓縮固定大小  而不需要去做控制,
中大型的壓縮機  則有滑塊(螺旋機)  吸氣閥片頂開卸載(往復式)     導流翼開度(離心式)
因為有卸載 負載量不同  所以需要膨脹閥去做控制

好比現在的新款冷氣  變頻的  因為轉數的不同  所以 使用電子膨脹閥  來控制冷媒的需求量
不過也是有些廠家  為了節省成本  也是用毛細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gs1rt 大想表示的  大概是家用型冷氣  壓縮機
毛細管這東西  還算是滿種要的東西
不同大小的壓縮機    ...

大哥所言不假
在相同HP壓縮機
但其要求溫度不同
其毛細管該如何計算或選擇大小與長短?
弟拙懇請指導,弟只做小系統20P以內的火車頭
螺旋機與離心機拙弟完全不懂其開機順序與運轉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