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255+畫面比例不正常

楼主(2013-03-21):
畫面比例不正常調水平等比沒用

畫面比例不正常調水平等比沒用

网友:
?? 哪裡不正常??

楼主:
下方那一掛指令不見了,用別台正常

网友:
http://www.asus.com/Monitors_Pro ... lus/#specifications

True Resolution: WSXGA+ 1680x1050

你有設定顯示卡輸出這個格式嗎?

楼主:
用了3台電腦了2台筆電了都有1680x1050很奇怪,有人知道這一台工廠模式如何進去嗎

网友: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50&t=1265844

『別人寫的』
微軟每次Release新的作業系統,就一定會發生陸續的問題,這只是個開端而已...
好了,廢話說完!首先我必須先稱讚大大非常的有sense,知道要先到官網(或晶片商網站)去更新Driver,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動作(先排除顯示卡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再來求救...
經小弟我詢問業界的朋友,大大的解析度1920*1080,原本這是一個很正常的Timing,不過洽巧最近VESA(視訊電子標準協會)剛好發布了新的版本,更新了一些新的Timing,其中1920*1080也在更新之列,新增了新的Dot clock:148MHz。
因此,小弟我大膽猜測,大大的顯卡應該是剛好送出了此規格的訊號,才造成螢幕異常的現象。
據業界朋友表示,此次的Win7及VESA的更新的確讓他們有些措手不及,RD及測試單位整天都在連夜加班,因此請大大先跟原廠聯繫,待原廠有新的分位驗證完成之後再送回原廠更新分位即可,現今就先請大大委屈點,先降解析度撐一下了。

网友:
我目前看過、聽過,畫面跑掉有三種情形

一、老化,接哪台電腦都一樣

二、新的作業系統修改規格

三、一種是換電腦就不會跑掉(同樣是XP)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這台是回收場買回來的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