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冷氣遙控器有發射,無法遙控

楼主(2013-03-22):
客人有兩台港款冷氣,兩個遙控器
這遙控器就是無法遙控,客人對調電池依然

任意鍵,在相機上及家電測試儀IR上(讀無內碼),都有發射反應

晶振為455,放大鏡檢查各零件焊點皆完美

發射LED有一腳有過熱痕跡
因為客人住的遙遠,不想讓人家白跑,希望能一次能完修
請教~ 這台遙控是哪出問題?

网友A:
晶振偏頻了嗎?
換個新的晶振試試~

网友B:
P大:
    換一個一般LED若會閃亮,表示 LED不良吧!! 紅外線遙控器應該很多吧!!

网友C:
得意 產品的遙控器 ... 重買一個幾佰元會不會比較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偏頻了嗎?
換個新的晶振試試~

感謝指引提醒,晶振455是不是4,500,000=4.5Mhz?
晶振的振幅一般約在0.4V,時間上要是寬裕,會拿COUNTER試試看HZ

我不想讓客人白跑一趟,想一次換 LED及455
如果故障排除,日後不會知道此類診狀問題出在哪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
    換一個一般LED若會閃亮,表示 LED不良吧!! 紅外線遙控器應該很多吧!!

阿乾師就是利害,有偏方
等等換一般LED觀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意 產品的遙控器 ... 重買一個幾佰元會不會比較好 ?

我也是跟客人這麼建議
看著期盼的眼神,就幫她檢查
客服嘛!

网友D:
我之前也有過這種問題 不過我是將IC補焊 你可以試試

网友E:
紅外線遙控的石英振盪器455,是指455KHz喔~~~~

网友F:
基本上發射有反應那客人有沒有測試一下兩支遙控器都遙控同一台冷氣
是否兩支都正常?因為有時候是接收端出問題而非發射端

网友G:
正反面都要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有過這種問題 不過我是將IC補焊 你可以試試

感謝CROW參與
IC焊點非常漂亮,也經過15倍帶燈放大鏡檢查
這台我希望能從LED及晶振的頻率上,找出毛病對症下藥
補焊算是無解,我最後的作為
希望能有實例分享痞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紅外線遙控的石英振盪器455,是指455KHz喔~~~~

哇! 卡ㄟ不同款咧
451.8M Hz 4vpp
看過文獻指出,高頻經過2~3倍以上除頻才能獲得穩定的工作頻率
晶振455 為何頻率? 希望能有前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發射有反應那客人有沒有測試一下兩支遙控器都遙控同一台冷氣
是否兩支都正常?因為有時候是接收端出問 ...

et大跨行醫界,現在可以稱您~ 院長
客人有確認過:好的遙控器可遙控兩台冷氣
這台遙控器確實不能遙控
難得遇上這種好案例,我要好好把握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反面都要拍啊

你每次都喜歡看背面
這台有可能是頻率偏移,我請客人取件時順便帶來好的遙控器測量頻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每次都喜歡看背面
這台有可能是頻率偏移,我請客人取件時順便帶來好的遙控器測量頻率

我主要是想看紅外線led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主要是想看紅外線led的背面......

噗! 紅外線led已經更換,遙控器復原了
能不能實際操控冷氣? 阿咪陀佛! 保佑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噗! 紅外線led已經更換,遙控器復原了
能不能實際操控冷氣? 阿咪陀佛! 保佑啊~  ...

這兩台遙控器看來都新

使用將近七年,從沒換過電池,電力尚存 3.0 VDC

外接3.2 VDC 測試,兩台發射電流約16mA ,IR接收距離都在一米左右

455晶振 都落在 451 MHZ

LED 振幅都是1VPP雷同
打算棄修,有點不不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兩台遙控器看來都新

根據小弟最愛的google大神表示:
455陶瓷晶振,應該都是455khz的:
http://www.dzsc.com/uploadfile/c ... 008422132649787.pdf
http://www.es.co.th/Schemetic/PDF/ZTB.PDF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9&part=ZTB455E#

根據小弟我貧弱到不行的電路基礎表示:
①紅外led會燒毀,最基本的那隻三支腳的晶體和2r2的限流電阻可能有問題
②晶振量起來頻率不對,一是晶振本體有問題,二是他後面串的諧振電容有問題,
   諧振電容基本上都很小,在幾㎊到幾十㎊之間

給爆米花兄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據小弟最愛的google大神表示:
455陶瓷晶振,應該都是455khz的:
http://www.dzsc.com/uploadfile/comp ...

你弱到不行起碼還有點底子
小弟維修都是用猜的亂換一通
看樣子晶振我要多多學習測量累積經驗,以下抄收,感恩!
①紅外led會燒毀,最基本的那隻三支腳的晶體和2r2的限流電阻可能有問題
②晶振量起來頻率不對,一是晶振本體有問題,二是他後面串的諧振電容有問題,
   諧振電容基本上都很小,在幾㎊到幾十㎊之間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弱到不行起碼還有點底子
小弟維修都是用猜的亂換一通
看樣子晶振我要多多學習測量累積經驗,以下抄收 ...

以上這些電路知識,
都是從開始玩單片機開始學起的,
大家一起學習的啦!
也不知道,我猜得對不對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上這些電路知識,
都是從開始玩單片機開始學起的,
大家一起學習的啦!

謝謝零脂兄,按您的指導
亂塗一通 HT6221 紅外遙控解碼器,+3V共點。不知有沒人能提供這顆晶片的電路應用線路圖

外供3.00VDC,波形、頻率、DCV、DCA、ACV 等等,兩台都一樣
懷疑客人使用六年的電池有問題
猜猜看錫薄紙團的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零脂兄,按您的指導
亂塗一通 HT6221 紅外遙控解碼器,+3V共點。不知有沒人能提供這顆晶片的電路應用 ...

附上datasheet:
http://www.holtek.com.tw/pdf/consumer/6221_2v170.pdf
第8頁有應用電路圖!

网友I:
引用 楼主:
謝謝零脂兄,按您的指導
亂塗一通 HT6221 紅外遙控解碼器,+3V共點。不知有沒人能提供這顆晶片的電路應用 ...

P大好,以示波器觀察HT6221的輸出腳波形(pin5),應有一長串0101......的數位信號(請參考datasheet第4頁,DOUT波形圖),電壓應有2-3V.若正常,應就是驅動部分電路的問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謝謝零脂兄,按您的指導
亂塗一通 HT6221 紅外遙控解碼器,+3V共點。不知有沒人能提供這顆晶片的電路應用 ...

HT6221的輸出腳應有串一個限流電阻至電晶體的B腳.另手繪圖電晶體的EC腳好像畫反了.
推測PCB上的電晶體應是使用狀態電晶體(或稱帶阻式電晶體,B極自帶電阻).

网友I:
1.p大好,請問當初455k振盪器是如何量到451MHz的頻率?(您現有的counter 及scope應該都量不到的),後來又是如何量到455kHz?
2.請拍一下您示波器背面照片,找找是否有BNC端子,旁邊標示為輸出(ch.1_output,V/div)?其應用下回分曉.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零脂兄,按您的指導
亂塗一通 HT6221 紅外遙控解碼器,+3V共點。不知有沒人能提供這顆晶片的電路應用 ...

猜猜看錫薄紙團的用途?.....

是用來當按鍵用的嗎???........

有請popcorn開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p大好,請問當初455k振盪器是如何量到451MHz的頻率?(您現有的counter 及scope應該都量不到的),後來又是如 ...

拿板凳等ciko老師講解!!!....

一直都不瞭解示波器背面的BNC端子真正的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拿板凳等ciko老師講解!!!....

一直都不瞭解示波器背面的BNC端子真正的用途!!!....

A大好,示波器背面有一些BNC端子(視示波器功能有無),而此次要介紹的是,將示波器視為高頻交流電壓放大器的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6221的輸出腳應有串一個限流電阻至電晶體的B腳.另手繪圖電晶體的EC腳好像畫反了.
推測PCB上的電晶體應 ...

電晶體的EC腳畫反,呵呵!啟智班畫電路圖,22樓的圖已修正,謝謝老師~
HT6221 五腳輸出直接至晶體B腳(12樓有PCA照片),應該是老師說的使用狀態電晶體(或稱帶阻式電晶體,B極自帶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1.p大好,請問當初455k振盪器是如何量到451MHz的頻率?(您現有的counter 及scope應該都量不到的),後來又是如 ...

451M Hz 怎麼量的~ 答:學生按了M檔,錯覺,以為是451.8M Hz,相片在12樓~。
455K,畫圖後認為+3V為COM ,COUNTER 紅夾接+3V,黑夾接晶振一腳測到近455KHZ (晶振另一腳測出,好像2K還是22KHZ,遙控器按鍵就無作用)

BNC端子標示為輸出(ch.1_output,V/div) ,還有這種東西! 明天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P大好,以示波器觀察HT6221的輸出腳波形(pin5),應有一長串0101......的數位信號(請參考datasheet第4頁,DOU ...

示波器觀察HT6221的輸出腳波形(pin5), 3V負為COM

正常遙控器: 0.5V/DIV

不良遙控器: 0.5V/DIV ,波形都一樣,在22樓測的等等數據都相同,打算棄修~

网友J:
引用 楼主:
451M Hz 怎麼量的~ 答:學生按了M檔,錯覺,以為是451.8M Hz,相片在12樓~。
455K,畫圖後認為+3V為COM , ...

p大!!...啊我的藥勒???......

您把它藏到哪裡去了勒???....

我等著吃藥.....要聽ciko老師講解示波器的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p大!!...啊我的藥勒???......

您把它藏到哪裡去了勒???....

a大,請先看有關示波器功能連結
http://www.gwinstek.com.tw/tw/pr ... p;mid=24&id=341
先找到文中的部分提示規格
"訊號輸出
CH1訊號輸出 電壓 : 約 50mV/DIV into 50Ω "欄位.,先想想此輸入信號(CH1)與背板輸出信號的關係.(此實驗必須您的示波器背板,具此BNC輸出端子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觀察HT6221的輸出腳波形(pin5), 3V負為COM

P大辛苦了,MCU的輸出波形(pin5對地)及IR兩端波形都一致(好的壞的遙控器波形)嗎?請特別留意IR兩端振幅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a大,請先看有關示波器功能連結
http://www.gwinstek.com.tw/tw/product/productdetail.aspx?pid=17&mid=2 ...

報告,發現BNC,上面標Z軸

這機太老了 ,切換開關接觸不良太多,遙控器比不出來 IR兩端振幅,已經退修了,卡輕鬆
還是要謝謝老師指導~

网友I:
引用 楼主:
報告,發現BNC,上面標Z軸

P大好,及使未能完修,但相信從中應也學習了不少寶貴經驗,這就是另一種收穫.
另您的示波器背板其端子為輸入端子,並不適用於當放大器的功能(輸出),恐要另起爐灶了.

网友:
前面有大大指出,不一定是遙控器有故障,是接收器故障,這部分您可以參考告知客戶喔!!

网友K:
引用 楼主:
報告,發現BNC,上面標Z軸

別嫌他老,整理一下還是很好用的,只是看你願不願意拆下來整理而已!!

開關旋鈕的整修不算困難,只是拆裝必較費工就是!!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4-1-1.html
這台才真的很老!!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76.html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這裡有一些整理的資料給你作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別嫌他老,整理一下還是很好用的,只是看你願不願意拆下來整理而已!!

開關旋鈕的整修不算困難,只是拆裝 ...

媽呀~ 1972比我還老ㄎㄎ,ESON真是厲害角色
謝謝連結分享,有閒時小弟就比照拆整,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媽呀~ 1972比我還老ㄎㄎ,ESON真是厲害角色
謝謝連結分享,有閒時小弟就比照拆整,感恩!

加油!!   它會陪妳很久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8160-1-1.html
旋鈕開關請參考這篇!!

楼主:
引用 网友I:
P大好,及使未能完修,但相信從中應也學習了不少寶貴經驗,這就是另一種收穫.
另您的示波器背板其端子為輸入 ...

啊! 忘了一件事! 這遙控器沒能完修,也是要做心得報告:
1. 吉他片分解外殼
2. 瞭解到 HT6221紅外線解碼器輸出波形
3. 認識-帶阻式電晶體
4. 錫薄紙團模擬導電橡皮開關

喂~ 老師! 您還沒指導晶振正確測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別嫌他老,整理一下還是很好用的,只是看你願不願意拆下來整理而已!!

開關旋鈕的整修不算困難,只是拆裝 ...

eson0724大:

            好久不見您的作品啦!!!!......最近很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忘了一件事! 這遙控器沒能完修,也是要做心得報告:
1. 吉他片分解外殼
2. 瞭解到 HT6221紅外線解碼器 ...

p大好,我的示波器可直接讀出振盪器頻率.而一般無法直接讀值時,示波器上的顯示波型只能大略算出頻率值.這時可能就需外接計頻器,如您手中的FG1617,先將其設定於外部頻率輸入,配合旁邊的按鍵(增益或衰減),使其足以觸發計頻器工作.(並觀測7段顯視器下方led會有閃爍的動作),當然輸入端的地線(BNC外殼端),需接入待測信號的地端.若仍無法穩定顯示,應是待測信號的振幅,無法正確觸發計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忘了一件事! 這遙控器沒能完修,也是要做心得報告:
1. 吉他片分解外殼
2. 瞭解到 HT6221紅外線解碼器 ...

示波器達人eson0724大有開示!!!....

下次準備把示波器拿來殺吧!!!....

我等著來撿您的肉屑........

楼主:
引用 网友J:
eson0724大:

            好久不見您的作品啦!!!!......最近很忙哦!!!.......

最近我忙著整理示波器,無盈啦! 人殼如有怠慢,請打0800申訴

网友:
引用 网友J:
eson0724大:

            好久不見您的作品啦!!!!......最近很忙哦!!!.......

這一陣子比較沒空,維修量又降低了,處理維修的部分都是已經發過帖的,所以也就沒有再重複的必要!!

另外有再研究平板部分,圖紙資料少的可憐???

MK808B想抓來刷 屋幫徒 或WIN 8 RT  可惜抓不到系統??   還在研究刷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