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ODEL 1625 ACTIVE SHUNT 維修

楼主(2013-03-22):
廠牌:Ballantine,型號:1625A(100A電流SHUNT)
故障情形:面板中間大紅色插座(100A,外徑約37.2mm),因內部接觸不良(長時間有大電流通過),造成其內部及後端螺母固定處有燒黑情形,需更換此紅色插座,目前因尚未找到此零件,還請各方前輩指導(採購管道),感謝.

网友A:
20A香蕉母頭我好像有新品,但是要找找
100A 母頭能燒黑,公頭也該蛋掉
曾經遇過飛機進場,因為24V電瓶線母頭接觸不良,造成雙引擎ECU誤認電壓低於14v,
自動切換瞬間推力減低,機腹摩擦跑道事件~
老師可否量一下內徑 外徑 總長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香蕉母頭我好像有新品,但是要找找
100A 母頭能燒黑,公頭也該蛋掉屋
曾經遇過飛機進場,因為24V電瓶線 ...

外徑:37.2mm,總長:45.2mm(不含固定螺絲長度),內徑:未量(設備目前置於客戶端,從圖片比例大略粗估)
多謝p大幫忙.

网友A:
飛機結構不同金屬接合,會產生電位差極化
嚴重時會變成腐蝕擴散,我手中已經有幾起案例
老師能否再確認螺母固定處燒黑情形,是過載還是極化現象?
匯流板金屬材質也須確認~

网友:
100An_0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機結構不同金屬接合,會產生電位差極化
嚴重時會變成腐蝕擴散,我手中已經有幾起案例
老師能否再確認螺母 ...

p大好,我只能從圖片中紅白兩插座中,僅有紅色燒黑異常現象,推測應是接觸不良造成的.此為儀校單位使用設備,所使用的外部導線插銷應是一樣的.至於故障原因還需與使用者進一步確認.當務之急,是先找到材料代為更換.(已問過一般二手儀器商及FLUKE維修中心,皆無相關零件可供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家找看看.
http://tw.mouser.com/
http://www.digikey.com/

謝謝S大,我再找找看.(RS,掏寶目前也找不到)

网友:
如果內部導體能拆出,看能不能仿製

网友A:
螺母端如果是過熱原因:金屬晶格會改變,
航空公司有導電率測試儀可以測出,一趟最少12K划不來
急尋不到新品時,臨時性修護作為可採取:
拆解,金屬用鹽酸加溫浸泡搖晃,RO水沖洗,酒精擦拭,
戴手套回裝,附加裝上一顆小風扇散熱,訂定日檢、週檢程序直至更換新品為止。
老師可拆一顆舊品香蕉母頭實驗,可行,就出發,反正只是地面裝備
如果這問題出在飛機上,我來處理一天算30K含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taiwan01.rs-online.com/web/p/terminal-posts/7531778/?searchTerm=753-1778&relevancy-data=636F3 ...

辛苦duncan大幫忙代尋寶物,礙於尺寸差距稍大,客戶建議是更換相同尺寸,看來除了找代理商外,可能暫時無法快速完修交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母端如果是過熱原因:金屬晶格會改變,
航空公司有導電率測試儀可以測出,一趟最少12K划不來
急尋不到新品 ...

先謝P大指導,先試試分解動作了,若燒毀情形不嚴重,您的建議也不失為一個好的維修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謝P大指導,先試試分解動作了,若燒毀情形不嚴重,您的建議也不失為一個好的維修方式., ...

老師好,不僅母座,公銷頭也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師好,不僅母座,公銷頭也要檢查

P大好,謝謝您的提醒,已告知客戶要多加留意,另更換零件還待代理商報價,因此屬校正用設備,客戶要求更換新品.

网友D:
校正用設備,不是會不會修問題
是準不準問題
以前我們公司也賣儀器
我也是看一看最後還是沒零件---也沒有可校正設備-
最後全空運回日本乖乖的付大錢維修
修好了跟準不準兩回事-------------------------沒有上一級的較正跟廢鐵一樣如何去校正別人
一般維修並無恆溫恆濕的環境--更不可能買幾百萬的校正設備---一般只有電子檢驗中心有這種設備--進口商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正用設備,不是會不會修問題
是準不準問題
以前我們公司也賣儀器

謝謝M大建言,該設備經維修完成後,客戶端內部剛好有該實驗室環境及其他設備,可驗證此維修件是否符合其允收標準,如若有偏差情形,也可下載維修手冊做內部調校,這就需要在客戶端使用上一級設備,才有辦法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