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友嘉DecaView DS19LDL5 19吋LCD液晶電視一閃即滅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22):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老是碰到客人拿來維修的都是同一機型.
這批友嘉DecaView DS19LDL5  19吋液晶電視.是某公家機關送來的一共有10多台.都是做監控在使用.由於年限未到.而保固已過.所以不能報廢再招標採購只能送修.
等這批修完我都快變成DecaView DS19LDL5的維修達人了.ㄏㄏ!
先來看看這台吧!其它的等有時間再來一一介紹.
這台的故障狀況是開機閃一下畫面.再來就全黑了.

閃一下後就沒畫面.暗屏.

液晶電視背部.

浪費了電視的功能.

液晶電視型號ecaView DS19LDL5

拆機.

裡面所使用的機板都是俗稱的公板.

看起來就很眼熟.

主機板沒有問題.

外接燈管測試.可正常點亮燈管.
說明高壓板也沒有問題.

測量燈管狀況.

燈管單測也都能點亮.只是有點老化現象產生.

撤換燈管.

組裝熱機8個小時測試.
已恢復正常.

再來試試PC訊號.
也沒問題.

网友A:
Gkjnn大,恭喜完修,主板最右邊一排電容,最上面那一顆有凸起,不曉得換掉了嗎?

网友B:
G大如果這一批都要換!!這很厚工....
不知道G大有偏方可以快速更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Gkjnn大,恭喜完修,主板最右邊一排電容,最上面那一顆有凸起,不曉得換掉了嗎?

那顆沒凸.是角度.燈光.拍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G大如果這一批都要換!!這很厚工....
不知道G大有偏方可以快速更壞?

甲緊弄破碗.

网友C:
G大~~~恭喜~~~口袋又飽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大~~~恭喜~~~口袋又飽飽了~~~

公家機關請款很麻煩.有金額限制.
又得估價單.維修單.收據.
還得寫實際維修過程.連更換那些零件都得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家機關請款很麻煩.有金額限制.
又得估價單.維修單.收據.
還得寫實際維修過程.連更換那些零件都得寫.{:1 ...

這樣一台公家機關報多少??一次換四根燈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一台公家機關報多少??一次換四根燈管嗎?

商業保密條款.
這過程很複雜.得經篩選.議價很多過程.

网友D:
大大 可以問一下那個... 測燈管的那台是什麼雞絲嗎?
目前都是用點燈器去接~ 不知那數據是何判斷用 所以有此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 可以問一下那個... 測燈管的那台是什麼雞絲嗎?
目前都是用點燈器去接~ 不知那數據是何判斷用 所以有此 ...

家電測試儀-在痞酷網沒見過這雞絲的.想必是新來的朋友.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C%E8%A9%A6%E5%84%80

此例中.外接燈管可正常點亮.想必機板沒有問題.
為求確認.測量新燈管電壓都在430左右.而舊燈管數值偏高接近500.
說明燈管已有老化現象.徹換燈管果然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電測試儀-在痞酷網沒見過這雞絲的.想必是新來的朋友.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mod=forum&sear ...

聽過~ 不過進痞酷前的團購了 沒跟到
目前手上只有三用電表、電容表~ 就是沒這東西n_123|

网友:
恭喜完修n_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