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友嘉DecaView DS19LDL5 19吋LCD液晶電視一閃即滅維修實例

楼主(2013-03-22):
最近不知道為什麼.老是碰到客人拿來維修的都是同一機型.
這批友嘉DecaView DS19LDL5  19吋液晶電視.是某公家機關送來的一共有10多台.都是做監控在使用.由於年限未到.而保固已過.所以不能報廢再招標採購只能送修.
等這批修完我都快變成DecaView DS19LDL5的維修達人了.ㄏㄏ!
先來看看這台吧!其它的等有時間再來一一介紹.
這台的故障狀況是開機閃一下畫面.再來就全黑了.

閃一下後就沒畫面.暗屏.

液晶電視背部.

浪費了電視的功能.

液晶電視型號ecaView DS19LDL5

拆機.

裡面所使用的機板都是俗稱的公板.

看起來就很眼熟.

主機板沒有問題.

外接燈管測試.可正常點亮燈管.
說明高壓板也沒有問題.

測量燈管狀況.

燈管單測也都能點亮.只是有點老化現象產生.

撤換燈管.

組裝熱機8個小時測試.
已恢復正常.

再來試試PC訊號.
也沒問題.

网友:
恭喜Gkjnn大完修,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很多,G大可以多準備燈管了!

网友A:
Gkjnn大請教一個問題 這一台我有遇到過一個怪問題  就是 接電視都好的..但是 接VGA之後 會出現垂直跳動畫面 有時候變很多小點.. 有時 是開機會跳條紋抖動 熱機不會...沒接VGA訊號時 VGA會像流淚一樣 一條一條的垂直線.請問  有遇過嗎  感謝 改天PO照片請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kjnn大請教一個問題 這一台我有遇到過一個怪問題  就是 接電視都好的..但是 接VGA之後 會出現垂直跳動畫面 ...

這台我倒沒遇過.檢查主IC是否空焊以及主IC附近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