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 GV-NX79G256DP-RH 本來不開機 換電容 會開機了 但是花圖

楼主(2013-03-22):
這張顯示卡原本是不開機的!!!!!
經過努力換電容以後 目前會開機 但是會花屏
電容的部分 除了原本固態的沒有更換以外
電解電容 全部更換 1500u 6.3V   原本是 1500u 2.5V 不過2.5V 實在是不好買 所以6.3 取代
另外一顆黑色的是 1000u 16V 沒有變

還是有可能是電容廠牌的問題嗎??
原本的都是日本電容 被我換成普通的電容?

圖片 右上角有點崩角  一點點點點......
難得有以前的 高接顯示卡 壞掉可以修 抱著學習心態試試看哩~
在他不開機之前 是可開機 但是不能跑3D

如果說是GPU晶片本體的問題需要重殖
小弟沒設備阿~~~

网友:
吹風G伺候

网友:
這跟電容應該沒什麼關係!
晶片掛了吧,沒BGA工具,就用熱風槍慢慢烤看看!
但是成功的機會應該很低...

楼主:
沒有預熱台一樣可以吹嗎??
我怕被我吹一吹 救起泡了

网友:
以我的經驗,應該是沒救囉~~顯卡門的晶片,確實能用加焊的方式延壽一段時間,加紫銅片及強化散熱又能再撐一段時間,但隨時都會復發.......

楼主:
意思是 有吹有機會嗎?

网友:
先跑mats然後po上來看看

网友:
幫您改了標題。

网友:
花圖跟電容沒關係吧-應該是晶片掛了-顯卡只要牽扯到晶片的話-我通常是放棄修(沒設備)和研究(沒設備)

网友:
跑記憶體測試,看VRAM有無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 有吹有機會嗎?

或許吧~~分享個經驗~~半年前我有修一批的顯卡,都是7~9系列的,當然都是破圖然後加焊修好,後來測試跑軟體都ok正常,心中充滿著滿滿的成就感,就醬放了半年,這10多張的顯卡再拿出來做測試,結果只剩2張顯示正常,有些一樣破圖,更慘的直接不顯示,正如可愛大說的,放著都會壞.......其實您這張如果放烤箱用140度(重點要有溫控),烤個20分鐘,應該就暫時會恢復正常,這時就可以確定是gpu的問題,建議還是不要浪費時間在這張卡上,現在網拍運氣好還能500元買到8800gts呢,雖然是吹風機,但還是能應付目前的一些較高階的遊戲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許吧~~分享個經驗~~半年前我有修一批的顯卡,都是7~9系列的,當然都是破圖然後加焊修好,後來測試跑軟體都 ...

500要買8800gts這其實也不一定划算,這張卡其實效能就GT430就可以壓過了,而且效能還更強,更省電GT430和GT440與GT630同晶片只差再核心頻率,網拍買是有風險的,萬一買到加焊的能用多久會是個問題,所以不建議去買二手的,不然就變成賭運氣還要秏電。
如果是一開始自己買的有做好散熱,顯示卡壽命是很長的,不容易會壞,會壞以七系列來說都是D-SUB,輸出3D時會有問題,我測試過換電容能救的起來,但是不是自己買的就難說了,因為考慮不同使用者不同使用習慣,壞GPU換晶片通常是不划算的,顯示卡本身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要買8800gts這其實也不一定划算,這張卡其實效能就GT430就可以壓過了,而且效能還更強,更省電GT430和 ...

說的也是~~現在買2手卡還要怕買到假卡,慢慢看到網拍有些賣家在賣馬甲卡,大家要小心喔~~如果預算足夠還是在實體店面買的好......

楼主:
感謝 wooden 幫我改標題

a471  我不了解怎麼測試顯示卡的記憶體@@

wanjonwan 烤箱的話 我家裡有烤蛋糕的 那種可以嗎@@+
其實我曾經異想天開的丟進去 10分鐘...
其實這張卡 也是放很久的卡 沒用
忽然拿出來就發現壞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本來不開機
電容換好就開了

pen5 您說得沒錯 !! 我自己也上網看了一下 79GS &88GTS 都是 5~8 百元就有的卡
可是要花錢買沒保固的 又高風險的東西
我自己到是願意當成材料費 自己研究修修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wooden 幫我改標題

a471  我不了解怎麼測試顯示卡的記憶體@@

家裡有烤蛋糕的烤箱,如果烤電子的PCB後,不建議再使用於食品類>>>畢竟烤電子的PCB後,其揮發的化學物質,殘留於烤箱內,累積久了,是否會回滲入食品,這是未知數,犯不著拿健康當賭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裡有烤蛋糕的烤箱,如果烤電子的PCB後,不建議再使用於食品類>>>畢竟烤電子的PCB後,其揮發的化學物質,殘 ...

呵呵~~ 對阿~
我是真的很想丟進去
可是我怕我的小命很快就會不見了= =||
不是因為 蛋糕 是因為人

网友:
我有一張8600gt也是熱風槍加助焊劑
我哥拿去打暗黑道現在差不多快一年
目前沒狀況

楼主:
最新的結果
我拿熱風槍吹 越吹越嚴重
現在一開 整個都是花的了
應該是晶片壞了....
感謝各位網友的指教~~
收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的結果
我拿熱風槍吹 越吹越嚴重
現在一開 整個都是花的了

會不會是顯存有問題?

楼主:
前輩~ 如果是顯存的問題的話 我功力還沒那麼高深
雖然知道維修失敗了
不過還是捨不得丟
還是前輩您有興趣
我可以託付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