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裸一個CISCO的VPN電源給大家看!

楼主(2013-03-22):
裸一個CISCO的VPN電源給大家看!
直接上圖:
因為小弟也不太懂,只看得出用料還不錯的啦!

最後要請問各位先進,
這個電源拿來改成可調電源如何?
感謝scottwang兄提供的電路: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ost/ee/AdjEIPowerLm317Lm337.htm

网友:
輸出3a呢 好高的電源

网友:
輸出3a不大,看用在什麼地方

网友:
在12V部份,若是電流不常用到接近2A,用裡面的零件即可,若常用那麼功率管要改為2N2955或2N3055較好.

你目前的12V輸出  → 電流調整電路 → 電流表 → 電壓表.
經過電流調整電路之後的電壓可能會低於11V,所以最好再接一個如圖中所示的開關,開關ON時,輸出12V.

网友:
台達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