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電路問題(3)

楼主(2013-03-22):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在找其他IC時,發現淘汰的顯示卡常常有一大堆空焊,
尤其DVI插座(如下圖)。

請問顯示卡如何能允許空焊零件,卻對功能沒有影響??
這排空焊原本是防電擊嗎,或是供電呢?

最近拆自家淘汰電器,常常看到這種現象,如果偷料以後不買
這個牌子了。

网友:
那通常是附加功能的電路吧。
有時是同一板子,但出完整功能跟陽春功能的版本。
還有的是硬體測試除錯用的電路,在正式出貨板本上當然就除掉啦。

网友A:
我猜是DVI類比電路拿掉了,因為看圖旁邊有VGA 15針,所以就去掉DVI-I電路(純猜測,有誤請指正)

网友B:
是這樣子的

一片能夠當成市售品的電路板製作出來很多模具以及設備去做配合
一個開一個模具的成本都是上萬元至數十萬
還有電路板本身製作過程手續很繁雜

那消費者又希望商品價格低

所以廠商就把很多功能的縮在一塊板子或是晶片上
以壓低成本
再根據市場要求來焊上零件

你要功能多那他焊的東西就多
你要精簡那他會焊他該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這樣子的

瞭解了, 當初看到以為省料省的太嚴重,一整排的零件都省掉。

想補上去也不知道規格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DVI類比電路拿掉了,因為看圖旁邊有VGA 15針,所以就去掉DVI-I電路(純猜測,有誤請指正) ...

所以這種dvi不能使用DVI轉類比接頭,因為缺少類比訊號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