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螢幕故障問題

楼主(2013-03-23):
請教各位大大
我的液晶螢幕最近不顯示了
上電電後從主板上會發出"滴滴滴"的聲音
拆開來看零件感覺都正常
去量電壓發現12v input電壓不穩定
如下一直在跳
6.xV -> 12.xV -> 8.xV -> 12.xV ->10.xV ->12.xV
想說哪邊短路到了,後來全拆掉只剩主板發現電壓就不會亂跳
且有去量1.8V,3.3V,5V等電壓都正常
但是只要一插上面板排線就又開始亂跳
請問是面板掛了嗎?還是供面板的3.3v (1084-33PM)掛掉?

网友:
{供面板的3.3v (1084-33PM)掛掉}

您都已經說道檢查重點了???   就拆下來量量看嚕!!!

网友A:
12v input電壓不穩定,然後懷疑供面板的3.3v (1084-33PM)掛掉?

請問這邏輯的因果關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input電壓不穩定,然後懷疑供面板的3.3v (1084-33PM)掛掉?

請問這邏輯的因果關係是!!??

我只要插上面板的軟排電壓就開始亂跳
不插軟牌就ok
所以我就想說跟軟排有關係又跟電壓有關係
所以....
也有可能是idle時因為不抽電所以正常
只要一抽電就不正常
不然就是12v轉5v的ic(1510-50)有關
因為是12v to 5v to 3.3v to軟排
以上是我猜的啦
要試看看才知道

网友:
那就試試看吧~加油~

楼主:
目前已經修好了....
後來發現不是那顆掛掉
是在他附近有一顆P-MOS掛掉
換掉就好了
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思路明確高手一個。

网友:
沒有PO一下更換的P-MOS!!

网友:
到底是那一個顆?

网友:
無圖無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