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P4p800 MOS管溫度超高-已完修

楼主(2013-03-23):
本來不顯示我換這顆後可以正常顯示

本來不顯示我換這顆後可以正常顯示

本來不顯示我換掉這個候可以正常顯示,這是我換好後的圖片

一次2個都換掉

一次2個都換掉

一次兩顆都換掉

剛開時溫度

剛開時溫度

剛開機不到3分鐘的溫度

開機10分後溫度,mos管附近機板用手摸都會燙手-.-

開機10分後溫度,mos管附近機板用手摸都會燙手-.-

開機10分鐘後的溫度,mos管附近機板用手摸都會燙手

我想請問這溫度這正常嗎@@?可以正常開機測試中

网友:
正常,這塊主機板我也有,最常掛的也是這邊 - AGP供電。
曾想過改用低阻的MOS替代,或者換成TO-220 MOS + 散熱片,不知道有人試過嗎?

楼主:
測到目前正常,
可是只要一重開機就會不顯示,抓不到顯卡,顯卡拔掉重插又可以正常顯示,我有換過顯卡測試過問題一樣
@@,請問各位先進知道哪出問題嗎?

网友:
您好:
開機不顯示應該是溫度過高了.替換功率較大MOSFET或加散熱片(網路有人賣) ,否則電路設計定型了,
你是無法改變事實.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5785-1-1.html
可更換NTD85D02R

网友:
MOS旁的電容換掉看看
上游的power不穩MOS會更燙

楼主:
小弟用藥水把整片機板洗一次,目前正常測試中....
不知道可以撐多久,測到明天看看

楼主:
測到現在都正常無誤,感謝個位先進指導

网友:
正好我手上有這片板子,此板的狀況跟板大的情況差不多,爬了好久的文,等待材料來就要開始動工了,第一次修版希望能很順利

网友:
我也有這張,也是換掉AGP的MOS,跑了幾個月,後來又出現不穩,連同記憶體附近的MOS換到就穩了!給你參考看看!!!
溫度是真的會燙死人,後來我全部都加上散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