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此IC封裝為何

楼主(2013-03-23):
正面
反面
請問此IC是哪種封裝方式,以及可代換IC有哪些

网友:
FYI

這種包裝不好找

可以試看看 LFPAK 包裝 PIN腳間距 應該都相同 (本體大小不同)
焊接注意layout鋪銅面積與元件底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LFPAK&t=0&p=2&o=4

至於用哪一元件可代替? 需要請其他大大提供解答

网友:
這種應該算是QFN的一種吧..

因為都無引腳,封裝後就切斷了.....斷腳那邊根本就沒規範一定要吃錫..

一般都是用錫膏吹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