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46w300a 畫面有問題

楼主(2013-03-23):
請問!這是哪裡有問題!不會是面板吧!
畫面中間比較暗,右邊會殘流影像

网友:
會留殘影大多是面板中標了。

网友:
面板問題但有機會!

网友A:
殘影,請參考這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62-1-1.html
TCON異常導致顯像錯誤,
更換AS15-F / TCON試試。

网友:
阿彌陀佛
這個似乎是面板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殘影,請參考這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62-1-1.html
TCON異常導致顯像錯誤,

老大不是片都一定用as1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不是片都一定用as15............

如果 這一片換as15會好
零件費用 我出喔
告訴你確定面板(掛)了
但是一定可以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不是片都一定用as15............

參考而已, 不知道正確的IC 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 這一片換as15會好
零件費用 我出喔
告訴你確定面板(掛)了

我也覺得應該是面板!因為有2家電器行去看,搬都不用搬,直接報
面板壞,我比較認真,去搬回家,這幾天有空,拆來看看,看起來不好修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應該是面板!因為有2家電器行去看,搬都不用搬,直接報
面板壞,我比較認真,去搬回家,這幾天有空,拆 ...

小心 小心 就可以完修 軟排上(有紀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心 小心 就可以完修 軟排上(有紀錄)

wecan大哥!該不會又要用放大鏡跟顯微鏡?
維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ecan大哥!該不會又要用放大鏡跟顯微鏡?
維修....

放大鏡真的有用哦~ 我用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ecan大哥!該不會又要用放大鏡跟顯微鏡?
維修....

已經有人回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放大鏡真的有用哦~ 我用過

觀看排線的放大鏡有推薦的倍數或是產品連結嗎?
感謝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經有人回答了

有沒有實例照片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實例照片可以參考一下?

自己找 自己買 吃自己 你連一百元 都不投資自己
說太多也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觀看排線的放大鏡有推薦的倍數或是產品連結嗎?
感謝您

我是用 迷你顯微鏡 60X 放大鏡 看出排線斷線
x天有賣 或去徵求區 問看看~

好一點的要像 wecan 大買的那種 算萬的 偶買不起

還有 wish 大的高工作距離 電子顯微鏡 也很讚

网友:
能上網打字就不是(手有殘障)
問問題也用(腦)一下(應該沒有腦部故障吧)

搜索 關鍵字  這個都不會嗎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這個貼子

有些人就愛白話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有些人就愛白話文

真的是 可惡呀
又要亂問 又要亂回
早上又看見 真是(說不聽)台語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的是 可惡呀
又要亂問 又要亂回
早上又看見 真是(說不聽)台語念

抱歉!!
小弟只是不懂~想多問~多學!!
是有去買放大鏡,但是才10X.....看來倍數不足!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
小弟只是不懂~想多問~多學!!
是有去買放大鏡,但是才10X.....看來倍數不足!

善用(搜索)會更快(進步)
勤做(筆記)會容易(記憶)
這幾天的所問(問題) 新手區(有答案)
想一想 你的(目的)是甚麼 (自己看一下)
你問的問題 看到是(何感覺)

网友:
面板软故障部位角落排线接触不好,有个同事用502胶水处理了,居然把问题解决了。。现在正常使用未出现问题。

网友:
502膠水= 三秒膠  快乾 (台灣名稱)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放大鏡 基本款  入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91567924

wecan大,這個基本款放大鏡好用嗎?我想買一個可以連接螢幕,焊接時可以工作用的,可以介紹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wecan大,這個基本款放大鏡好用嗎?我想買一個可以連接螢幕,焊接時可以工作用的,可以介紹嗎?:handshak ...

好不好用看個人
很貴 看個人喔
基本要上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