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ELL 2407WFPb畫面異常 換T-CON板

楼主(2013-03-23):
DELL 2407WFPb畫面異常  顏色異常
以前 發的 兩個求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43173-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62-1-1.html

對岸購買的T-CON板 (已裝上)

對岸購買的T-CON板 (已裝上)

對岸購買的T-CON板 (已裝上)

對岸購買的T-CON板 (已裝上)

對岸購買的T-CON板 (已裝上)

裝上後測試,畫面恢復正常,沒有問題

畫面恢復正常

畫面恢復正常

OSD也正常

OSD正常

OSD正常

网友A:
一樣的問提,發了三個貼,真是用心良苦~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樣的問提,發了三個貼,真是用心良苦~
恭喜完修~

多得論壇上各位大大的幫助和意見,
這個顯示器才能夠修復.
因此,發出來分享結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得論壇上各位大大的幫助和意見,
這個顯示器才能夠修復.
因此,發出來分享結果. ...

不知道這一片跟對岸買多少?
有先更換或AS-15 F這一顆IC?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這一片跟對岸買多少?
有先更換或AS-15 F這一顆IC?
謝謝您

這一片RMB28.
有同時買一顆AS-15 F試換,作為試驗/學習.
但不小心, 做壞原來的T-CON PCB.

网友:
快花500台幣(運費)~但修好一台24"算是划算~加上他是DELL...再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樣的問提,發了三個貼,真是用心良苦~
恭喜完修~

其實(發3帖)這個是 有研究精神
也是對(作事負責) 有頭有尾

最主要完修 真是恭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實(發3帖)這個是 有研究精神
也是對(作事負責) 有頭有尾

了解~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
感謝分享~

這樣您就知道
我為(甚麼)生氣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71-1-1.html
看看17樓 就知道
搜索一下 就知道了
看了 還是 一肚子 火   問甚麼 問題嗎
在在帖 也是(亂問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