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owerSync PT-502 防雷擊延長線拆解~

楼主(2013-03-23):
由於先前家中電視曾遭雷擊
可能是雷擊有跑到市電吧
同時造成DVD、數位機上盒、電話機變壓器故障
後來在下便在尋找防突波的產品
最早使用的是東亞的延長線,號稱有防突波
其實就只是在電路上並上一顆簡單的MOV

可能小弟比較怕吧
房間放電腦又怕買ups會有噪音
因此朝向買好得防突波延長線前進
在之前 Belkin的防突波延長線蠻多人推薦的
不過在幾年前卻宣佈在台灣市場退出
在小弟想買時已經沒有販售了

之後就開始在尋找
在爬文了一段時間
發現市售防突波延長線的mov規格有三種
第一種是圓餅狀的,
就是再大賣場很常看到、
或是一顆小小的插上插頭,背後有LED指示燈的
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中,也有看過,但是會包上熱縮套
不過吸收能量的焦耳數大多不高

另一種是S3 長方形規格的,在Belkin的延長線常看到
比圓餅的規格要好些 也比較耐燃

這兩種因為在吸收突波時有機會燒起來,所以需要覆蓋耐高溫的防火布
或使用熱縮套延長短路時間讓mov不至於炸掉,同時讓溫度保險絲熔斷
(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中則是透過短路讓保險絲熔斷)避免災情擴大

x3 mov 是比較近期的
他比較特別的是用陶瓷外蓋
除了比較耐高溫 也能減少火災的機會

在下找到X3 MOV之後發現
PowerSync的一款延長線
與x3 mov廠商展示的影片相同
也得知在costco可以買到後
便請朋友帶小弟去帶了一組回來
這組的特點是插座可以90度旋轉
如果有比較大的變壓器可以選轉角度插入
佈置於影響其他插座

很快的,發現外殼背後是所螺絲的,不是黏住的
當然要給他拆開來看看~
這是旋轉的插座
整體配線圖
圖中電路板中有顆方形白色的物件
就是x3 mov了 外殼摸起來有點粉粉的
也發現了溫度保險絲

不過近期並無雷擊問題
當然也希望這產品能備而不用
目前接上這延長線的是小弟的電腦、音響、網路設備

單純分享~有資料錯誤的請大大指正
謝謝收看~

网友:
也就是說~
自己買個mov 並上去延長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說~
自己買個mov 並上去延長線就行了~

摘要的太簡短 對後面看到的人易有誤會
我想摘要改成
           MOV 加在延長線內的(溫度)保險絲之後

參考樓主  這段話
...這兩種因為在吸收突波時有機會燒起來,所以需要覆蓋耐高問的防火布
或使用熱縮套延長短路時間讓mov不至於炸掉,同時讓溫度保險絲熔斷
(在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中則是透過短路讓保險絲熔斷)避免災情擴大...

网友B:
沒錯,有MOV,前端還要加上過電流跳脫裝置(保險絲或無熔絲開關等),才能達到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有MOV,前端還要加上過電流跳脫裝置(保險絲或無熔絲開關等),才能達到保護 ...

我比較好奇的是
市售的防突波延長線
僅加上一顆mov
能夠在發生問題時讓無熔絲開關跳開嗎?

网友C:
MOV在一定的電壓突波動內,不會有作用  若恰巧是波動內,防也無效
但多數雷擊不是直接 打再建築物的電力系統上,而是附近的地面或屋頂導引回流大地
曾於避雷講義中讀過,若雷打到附近的地面,建築物內的電線線路 與 大地將會產生電位差,這時候考驗的是台電的多重接地是否穩固,能將中性線保持與大地同等電位 所以中性線在電箱內,可與綠色接地線併聯 降低導線電阻
雷擊大地時,家中電路若接地完善,將不會影起較大的電位差(中性線保持接近0)
雷打到建築物,雷打到地面,雷打到避雷針,都會發生不同的電壓變化,有時候避雷針不一定有效,講義中也指明避雷針現今有多種,使用舊式的單隻避雷將無法有效的保護建築物,傳統式以避雷針以下斜腳45度為有效保護....其他的講太多..懶的看
若中性接地較差,使得電位驟升,MOV就起保護作用...我吸收到的知識應該是這樣,若有誤請自行改正
有關MOV的相關文章,論壇也有篇 網址 http://bbs.pigoo.com/thread-4006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在一定的電壓突波動內,不會有作用  若恰巧是波動內,防也無效
但多數雷擊不是直接 打再建築物的電力系統 ...

就算是 買個心安吧
先前曾寫信問過廠商
廠商回覆說 當電壓超過125V就會開始進行保護作用
也貼出產品說明耐壓最高400v突波吸收能量1080焦耳

家中是15年的老房子
雖然是自建的,不過電箱也是沒有拉接地

在這邊剛好有個問題想請教
這款PT-502有兩個指示燈
因為家中無接地
所以接地的燈沒有亮

先前曾有看過有網友使用中性線來接地
不知道這樣的作法是否洽當?
如果要這樣接的話
是否需要在加上什麼保護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 買個心安吧
先前曾寫信問過廠商
廠商回覆說 當電壓超過125V就會開始進行保護作用

如此接法除了無實際接地功能之外,還可能引發危險.如工作臺上的儀器,其外殼一般都與電源的地線連接,此刻外殼便存在中性電,假設此時使用儀器為示波器,並使用探棒去測量交流電,試想可能會發生什麼危險?(大部分的人應該沒看見示波器的探棒燃燒吧)

网友:
台電中性線雖於入門電表處有接地,但其接地是為保持中性線電位為0,消除浮動的可能
綠色接地線 絕非 白色中性線可以替代 千萬不可如此
中性線在 單相三線 雙邊負載不平衡下,中性線可能會帶電壓
另外 電信接地 以及 電力接地的要求不同 不可混接
小弟家前 電信接地年久失修 正逢挖水溝重建  自行打接地銅棒 但效果有效不比以前的接地要好 手邊又沒接地電阻測試儀 就大約隨便接一接
你若有空地,可向下挖掘1公尺  埋銅板或是打銅棒 在引線到接地端

网友:
截圖引用:

1.桿上變壓器外殼接地. (綠?)
2.變壓器二次側線圈中性點接地 (白色)
3.用戶設備(自行)接地. (綠色)

网友:
單相二線式電路突波吸收器安裝應該是L-N、L-E、N-E都要加上,構成三角形
突波吸收器本身也要能承受功率直到保險絲壞或是NFB跳脫,所以一般會用套管包住避免提前爆開,但有時也會有內傷,這時就要換掉以免正常送電時誤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