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261VT 的燈管問題

楼主(2013-03-23):
請問各位大大
這燈管只亮一半是否有問題呢?
因我的螢幕打開後閃一下就沒了
用公板點亮燈,發現只有亮一半
四支燈管都是這樣,是否需要先把燈管全部換了?

网友A:
首先先確認.您的公板是否可驅動22吋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確認.您的公板是否可驅動22吋燈管.

公板可以點22吋燈管,而且我用LG原本的高壓板也也都是只有亮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板可以點22吋燈管,而且我用LG原本的高壓板也也都是只有亮一半

我曾經遇過公版點22"燈管點不起來~
不然您可以換燈管點點看便知道~

网友B:
燈管壞~~這型都壞這個先!!

网友C:
先找正常的燈管確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找正常的燈管確認一下~

我手邊只有19吋燈管,接到LG原廠的高壓板,都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一接到22吋的燈管都是一閃就關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壞~~這型都壞這個先!!

有可能上下兩組一起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上下兩組一起壞嗎?

不太可能~~建議你先用自具測一下燈管好壞   如都好的舊高壓電原版問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手邊只有19吋燈管,接到LG原廠的高壓板,都可以正常啟動
但是一接到22吋的燈管都是一閃就關閉了 ...

最好找22吋燈管,這有點像點燈電流沒到或是回授異常,導致高壓輸出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找22吋燈管,這有點像點燈電流沒到或是回授異常,導致高壓輸出跳保護 ...

好的~我會再試試

网友:
燈管壞了....不信你拿其他燈管點,你就知道答案了,這一款燈管都比較細,似乎比較如意故障,還有奇美CMV939D
CMV961A  這2款燈管也特別細,壞燈管的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