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X912電腦液晶維修改機實例

楼主(2013-03-23):
這台螢幕也是P+I版故障,送電時會有頻率的跳電
拆開後量AD板供電12V_8V多_3V多跳動
換P+I板的電容後無效症狀一樣但公司急者要用所以就先改機撐者用
請看圖解:
美女學姊家出品的小口4燈高壓版
AD板是好的所以不用公板出馬
電源供應器轉到12v試點
找一顆12v的變壓器先撐者用
故障的電源板
因為缺零件所以慢慢再來搞P+I
謝謝觀賞

网友A:
變壓器最好選擇3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最好選擇3A以上.

了解
謝謝您的提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謝謝您的提點

大哥!你用1.67A就把它點起來??
另外此版~保險司~後面那電晶體跟震盪電容!!檢查看看~~
這個版上很多前輩PO過~
希望能加快您的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用1.67A就把它點起來??
另外此版~保險司~後面那電晶體跟震盪電容!!檢查看看~~
這個版上很多前輩PO ...

經gkjnn大的提點我改用4A的變壓器
請問您說的振盪電容是一次測過保險絲那顆綠色的嗎??
我是懷疑有1顆高壓變壓器輸入端的1顆紅色麥拉電容因為有變型加上背部的絕源膠被融掉一些
謝謝提供方向

网友B:
我是指紅色麥拉電容!!
我是想問當初1.67A可以點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紅色麥拉電容!!
我是想問當初1.67A可以點亮??

可以點的亮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點的亮阿

哇!!吃電這麼省~~
因為怕長期使用下,預留!!所以原廠改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吃電這麼省~~
因為怕長期使用下,預留!!所以原廠改3A~~

哈~沒特別去注意其實原本PI板是1.75A_MA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用1.67A就把它點起來??
另外此版~保險司~後面那電晶體跟震盪電容!!檢查看看~~
這個版上很多前輩PO ...

試者想把原本電源板修好
換掉154/250V麥拉無效

网友C:
恭喜完修,補銲過也無效嗎?

网友D:
這片都壞線圈   老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補銲過也無效嗎?

謝謝鼓勵
試者修好原來的電源板
已經發現故障零件
尋找中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都壞線圈   老毛病

您是說輸出到燈管的變壓器是通病嗎??
目前查到燈管變壓器旁邊2顆電晶體壞掉了正再找零件中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50-1-1.html
不知道有沒有代替品
詢問賣家中不知道有沒有通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91332059

楼主:
今天終於可以讓電源板回家了
之前已經把電源的電解電容換新的但是症狀一樣其中2顆大肚
↓最後換掉這2顆壞掉的電晶體2SC4672
絕源膠也順便補強一下
感謝chlu大提供資訊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50-1-1.html
↓換掉的零件
有幾顆電容不知扔那去了所以沒入鏡
可以把外接變壓器收起來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