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商借SAS介面測試硬碟

楼主(2013-03-23):
手上有一棵SAS 300g 1.5k轉 介面硬碟不知好壞..
台中市不知道誰有這種介面可以借我測試一下..
可以借的話我帶硬碟過去測smart和掃一下壞軌就可以了..

方便的人麻煩pm給我~

最近工作有點忙....只能假日或晚上喔~

謝謝各位大德~

网友A:
你要不要拍一下~~~硬碟介面阿?
我記得SAS介面可以直接用SATA喔?
(不確定是否有記錯)

楼主:
SAS是一整排的..中間是黏一起的...無法使用SATA去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不要拍一下~~~硬碟介面阿?
我記得SAS介面可以直接用SATA喔?
(不確定是否有記錯) ...

SAS-HD只能用SAS界面,線材不一樣(用轉換線在SATA見介面上是讀不到的),SAS的界面才可相容用SATA-HD

网友:
引用 楼主:
SAS是一整排的..中間是黏一起的...無法使用SATA去插

偶目前就是用SAS300G/15k+P6T主機板內建SAS,哀無法拆給你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