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討論一個燈管電壓或電流的問題

楼主(2013-03-23):
話說,前幾天發一篇文,有提到一台25吋的LCD會掉電。這台是HANNS.G HH251

經大家討論,一致指向「燈管老化或接觸不良」。。。。。。

因為是燈管的問題,所以很不想動手。。。。。

今天因為遇到心情不太好的事,因為動手可以放鬆頭腦、轉移注意力,就把它拆開了。

拆到面板還是停了一下才再動手。因為怕弄壞了,所以猶豫著。。。。。

就先用家電測試儀量一下,看看是哪一根老化。。。。

上二根量都340左右(體質這麼好!? );下二根約670(這麼差!? )
(後面會証實事實不是如此,所以這裡預先提醒,這裡是重點。)

如果說接觸不良,好像有點怪!?因為用點燈器再稍微動一下,沒有接觸不良的樣子。老化吧!數據有670那麼大。。。。

好吧!拆開換燈管。。。。

一拆開發現上面那二支是25吋的燈管,下面二支是24吋燈管。。。。(原來被修過了,但燈頭尚未變黑,不像老化的症狀)

即然拆了,就拿二根Wish牌的24吋燈管換上好了。順便重新焊牢一點。。。。

新的燈管換上,再用家電測試儀量一下,二支都約570!!(看來燈管真的沒壞)

裝回去以後,証明我沒有把面板弄壞。。。。還好!!

寫了這麼長,問題來了!!

為什麼370正常;570也正常!!?有人知道原因嗎??(之前有人說4百多是正常,500多600多都是老化。看來不是如此。)

原本以後燈管愈長,數值應當愈大。這件事看起來也不是如此。。。。。370!!目前看到最低的數值,而且還是25吋的燈管。
(之前拆下一堆5吋、17吋,數值也約莫400~600多,沒看過300多的。)

題外話:這台HH251後來我花了半天測試,引起掉電不是燈管。因為我用點燈器點(不用P+I的高壓電路),自己掉電後又重開。多久會掉,是隨它高興。
電容已全部換上日系電容,包括大電容,只要是電解電容全換了。所以不是電容的問題。今天光耦也換、補焊也做,好像問題還沒有解決。

就想,用到壞再修吧!!剛剛全部裝好,想用到壞再說。就上電後又掉二、三次,到目前已經二個小時還沒掉。幸運!!不過明天說不定又要掉一掉。。。
熱機不掉,冷機掉!!??真怪。。。(不過,之前一直掉也一直開,開十分鐘也沒有變不會掉。等它壞嚴重點再處理吧!!)

楼主:
如果它真的壞了,再拿來改TSUMV59XU電視公板。。。。。

面板是好的。。。。這十分確定。。。

這燈管的問題,以後其他人也可以留意。。。。

网友:
所以說應該是電源板罷工了??
讓它休息休息吧
不過它算很給面子~2小時才掉1次
我這個5秒掉一次~"~
http://bbs.pigoo.com/thread-44076-1-1.html

网友:
看來燈管是好的,但是要注意燈管的線是否隔絕不良或有潮濕現象,也會造成你所說的問題。
曾經修過多台一開機閃一下就掉電(保護),結果發現燈管的高壓線因潮濕又靠近鐵殼太近瞬間打火而啟動保護,或許將高壓線用吹風機吹一吹並隔絕做好一點會可以解決~~~僅提供個人看法~~~

网友:
要是鬼打牆的話就上一組LED吧,連高壓都砍了!!!

网友A:
碰過多台HANNS.G HH251.都是壞下面那組紅色線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過多台HANNS.G HH251.都是壞下面那組紅色線燈管.

果然是有經驗的老師傅。。。。。。。很奇怪就是壞下面的燈管,上面的燈管看起來還好。。。。

本來掉電還懷疑一次側的PWM,還有12V的78R12。
但運氣好時可以開很久很久都不掉電。。。。

昨天連開五小時沒掉電,今天到現在也好幾個小時,也沒掉電。
實在很難懷疑是元件壞掉造成的。

不過,仍然有猜AD板可能有虛焊或小BJT不良。。。。等壞到開不了機再說了。。。

(我貼這篇文主要是說判斷燈管好壞可能並不是看有沒有超過5、6百。。。。)

楼主:
這台掉電不像一般燈管暗掉,還亮綠燈。也就是,不是燈管暗掉,面板仍有畫面那種。
也不是掉電進入橘燈的待機模式。

而是LED暗掉,像把電源關掉那種。然後再自動重開。
如果沒有信號就會進入待機橘燈的待機模式,此時就不會掉電了。。。。
(等真正故障到開不了時,就能確定是那裡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掉電不像一般燈管暗掉,還亮綠燈。也就是,不是燈管暗掉,面板仍有畫面那種。
也不是掉電進入橘燈的待 ...

這台的AD~P+I連接線常有接觸不良情形產生.
我的解決方法是排線插座補焊&熱融膠固定線材.

PS:按鍵也需更換.

楼主:
真是仔細的建議。。。。。AD~P+I連接線我沒去注意,這次拆下AD那邊也沒有去重新插拔。

(按鍵確定沒有問題,因為把按鍵拆掉也會掉電。。。。連接線確實很可疑)

网友:
這台我是遇到 高壓包不良 外接燈管一隻沒全亮尾端稍微暗一點
交換高壓包位置 會改變 那就確認是高壓包的問題
拆下用LCR METER 量測 異常的那一端 感值略低

我把高壓包 的引線刮開 重新接線 感值回復 上機OK

网友:
假如你的掉電按下電源就可以馬上開的話,按鍵的確需要檢查
另外OSD按鍵線不要靠電源板高壓區以及燈管線太近,有時會有干擾

楼主:
這台真的有點怪。弄了半天後,還掉電。心想乾脆操它、跟它拚,看看到底是哪裡壞了。。。。。

整台裝回去以後,上電後也馬上掉電二次,之後到現在二天都沒掉電。。。。。。連開十二小時也沒掉電。。。。
(OSD按鍵有查,查不到。拆掉按鍵上電再加訊號,拆掉按鍵也掉電。。。。很怪。。。。。按鍵線是原廠配置,鋁箔貼紙沒去動。拆燈管時,後面的AD沒有拆。)

网友:
小弟的意思是,撇開燈管通病的不說,偶爾會遇到燈管鬼打牆的,看都沒問題,在換上去新燈管又有些怪怪的問題,重複燒機測試時間又有限,抓不出問題的,我都直接上LED處理了......

楼主:
確實是鬼打牆。用到現在沒掉過電。。。。

目前因為gkjnn大的提醒,有點懷疑AD到P+I那條線不良。。。
反正這台是自用的,現在很正常,等不正常又發生時再來處理。到時再查証那條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