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7"(37LC7D)電源板無電源((已完修))

楼主(2013-03-24):
LG-37"液晶電視之電源板EAX32268301/8

5501A

5501A

SOP-8之5501A(太小照不清抱歉)

電源板

電源板

5501A附近線路

料號

料號

P/N:2300KEG010A-F

線路

線路

這是老婆家中的電視,前一晚正常,到了早上沒法開機,右下角LED沒亮燈,拆開後電源未輸出,一次側157Vdc看來沒問題,兩顆20N60的MOSFET有一顆換掉,其餘保險絲皆正常,電源一通,控制MOSFET皆無動作,IC是5501A查不到Datasheet,除#3有1.5Vdc,其餘皆為0,請幫忙找5501A的Datasheet,還有各位前輩這片有甚麼該注意的?及通病?在這個故障前有換過2200uF/10V*4(因為鼓包),請各位幫忙囉~~先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嗎? http://www.datasheetdir.com/FA5501A+download

太感謝了,趕緊來查線路了!!謝謝chlu

楼主:
依chlu提供的IC資料,#8Vcc沒有電壓,往前追,來到U502,編號ICE3B1565J的IC,他也沒Vcc電壓,依Datasheet,它的#4/5為Drain接腳,整個Block電壓因為它被拉低,導致無法產生Vcc相關電源,拆除此一IC後,此Block電壓來到55Vdc左右,似乎正常,已訂購ICE3B1565J的IC,等到了裝上再行測試!感謝

楼主:
此一電源板已完修,之前提到的IC都沒有故障,整個沒有電源包括5VSB,是因為R508的2.2Ohm故障,換上後5Vsb出現,再將5Vsb接通ON/OFF,有出現18V/6V.....等一些電源輸出了!!!
R508之2.2Ohm電阻故障,外觀看不出,更換後送電正常,這顆應該是保護電路用電阻

電阻
測不到,無限大

网友B:
恭喜chiaweiii完修查線感謝辛苦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chiaweiii完修查線感謝辛苦分享

感謝,裝機已經正常!!謝謝關心

网友C:
恭喜大大 辛苦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大大 辛苦嚕~

辛苦有(代價)

艱苦3天(爽三秒)完修 的快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辛苦有(代價)

艱苦3天(爽三秒)完修 的快感

成就是無價的 值得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成就是無價的 值得啦

這就是維修(最終目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就是維修(最終目標)

對啊,雖然只花了0.2元買個電阻,但過程真的是很艱辛,一開始以為POWER MOSFET20N60故障,後來查他沒輸出,以為PWM IC故障(5501A),結果酷友幫忙找Datasheet,開始查電源,一直沒有才查到是由ICE3B1565J來驅動變壓器另一組線圈產生以上兩顆IC的供應電源,又由於進入電阻電壓高達155Vdc輸出卻只有1.4Vdc,如此大的壓降沒想到2.2Ohm應該早就燒毀(歐姆定律),還傻傻以為是ICE3B1565J的Drain造成短路,就把他當成壞掉,買了新的裝上沒用,才繼續追查這組供電!!
這塊板子只有提供5Vsb,等AD送ON/OFF信號才啟動5501A來產生各組電壓,提供給需要的人參考;
LG 42"也是用這片板子,只是燈管輸出電壓較高,電流較大,供參考囉~~
謝謝大家鼓勵,若不是來這有酷友提供Datasheet,不然也查不出了!!真感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啊,雖然只花了0.2元買個電阻,但過程真的是很艱辛,一開始以為POWER MOSFET20N60故障,後來查他沒輸出,以 ...

讚啦 細心的成果

恭喜完修

對啊,雖然只花了0.2元買個電阻,但過程真的是很艱辛,一開始以為POWER MOSFET20N60故障,後來查他沒輸出,
以為PWM IC故障(5501A),結果酷友幫忙找Datasheet,開始查電源,一直沒有材查到是由ICE3B1565J來驅動變壓器
另一組線圈產生以上兩顆IC的供應電源,又由於進入電阻電壓高達155Vdc輸出卻只有1.4Vdc,如此大的壓降沒想到2.2Ohm應該早就燒毀(歐姆定律),還傻傻以為是ICE3B1565J的Drain造成短路,就把他當成壞掉,買了新的裝上沒用,才繼續追查這組供電!!
這塊板子只有提供5Vsb,等AD送ON/OFF信號才啟動5501A來產生各組電壓,提供給需要的人參考;
LG 42"也是用這片板子,只是燈管輸出電壓較高,電流較大,供參考囉~~
謝謝大家鼓勵,若不是來這有酷友提供Datasheet,不然也查不出了!!真感恩~~~

紅色的(字義)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讚啦 細心的成果

恭喜完修

呵,更正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更正了!

謝謝您 多言莫怪

网友B:
感謝chiaweiii分析解說詳細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chiaweiii分析解說詳細線路

很少有如此 說明了
讚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您 多言莫怪

才不會勒!我知道你很熱心,別擔心~~~

网友:
這是你自己努力詳查得到的結果~~~~恭喜完修~~~

网友:
詳細的說明~受益良多~希望有更多的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最近很少像這樣的發文及回應了.
詳細的解說實例.
感謝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