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500G壽命一問

楼主(2013-03-24):
100/07/19 購入使用(保固標籤)-威建代理-正常使用狀態下日漸發現讀取速度變慢-直到後來直接卡住無法進入程式-怪了-才多久的硬碟怎會發生這種狀況-使用期間也未有不正常斷電發生(正常開關機)-我猜硬碟有壞軌產生了

网友A:
建議你看看你的裝置管理員
看看是不是pio模式
我之前也遇到一樣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看看你的裝置管理員

看看是不是pio模式

怪了~我裝置管理員中找不到這個頁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怪了~我裝置管理員中找不到這個頁面

項目應該是在IDE ATA/ATAPI控制器下面 就會看到主要跟次要ide通道(看你硬碟接在哪個)

對了,請問樓主的sata線換過了嗎??(換一下搞不好會有效)

网友B:
個人的工作經驗:是硬碟裡面的問題,我指的是在讀寫頭臂上的晶片故障。
前兆是卡卡的,時有時無,後來就不動,用軟體檢測一堆壞軌,Maxtor最常見。
個人的看法,是讀寫頭卡住或不動了!

网友C:
HITACHI的硬碟其實比較常會出這問題,到最後都是有時讀的到,有時讀不到,讀到時都正常,老實說這硬碟家品質不是很理想,而且日立目前只是掛牌,其實已被WD收購,收購後有沒比較好這就不知道了,希捷是偶爾會出現韌體有問題的型號,否則還不錯,耐用性算佳的,WD其實沒壞軌的話我倒是覺得還好,可惜用久壞軌也還滿容易出現的,壞軌越來越多直到無法使用。
買硬碟其實一半也是看運氣,體質好用的久,體質不好狀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項目應該是在IDE ATA/ATAPI控制器下面 就會看到主要跟次要ide通道(看你硬碟接在哪個)

對了,請問樓主的sa ...

找到了^^SATA線換過了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TACHI的硬碟其實比較常會出這問題,到最後都是有時讀的到,有時讀不到,讀到時都正常,老實說這硬碟家品 ...

HITACHI都有類似毛病喔~那返修品不也會有如此問題產生~真的是要靠運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的工作經驗:是硬碟裡面的問題,我指的是在讀寫頭臂上的晶片故障。
前兆是卡卡的,時有時無,後來就不 ...

卡的同時手摸硬碟~馬達有轉但卻無一般硬碟讀取時那種滴滴的聲音和震動~可能真如你所說的依樣

网友:
快轉移資料吧,以免發生悲劇....

网友:
建議先將資料救出
再來用軟體掃描壞軌
現在硬碟能用三年就算賺到了
這顆硬碟還在保內嗎?
如果還在,就送修吧
送回來就直接轉手

楼主:
HITACHI  原本送修硬碟-確認是磁區壞軌導致讀取變有問題

返修後卻變這個沒看過的品牌 HGST-500G  怪?

不想重覆發文~所以直接編輯下去卻變如此~只是想讓商品後續發展讓各位知道

板大~如有錯誤請幫忙編輯一下~感恩

网友:
HGST (昱科環球儲存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日立環球儲存科技,現為Western Digital company旗下子公司,NASDAQ:W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