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舊相機PREMIER DS-600 電池液露出 拆解維修(卡關中)

楼主(2013-03-24):
來痞酷網學習,才開始會自己手動拆東西
當然很多東西都想要自己修好
而這次 壞掉的是我的舊相機PREMIER DS-600
原因是電池液流出腐蝕,原本想說用砂紙刮一刮就好
但是就是不能過電
所以才想拆開清理,維修

相機正面
相機背面

開始拆解:

正面拆開

正面拍攝

電池液腐蝕

這邊腐蝕到螺絲,拔不起來,不知道該怎麼辦

內部背面

內部背面2

但是目前卡關了,有一顆螺絲被腐蝕,螺紋被繡死,不知道怎麼拔起
不知道有甚麼好辦法呢?
雖然我不知道清理完電池液是不是就能修好......

网友:
用萬能鉗把螺絲投夾住就可轉下 或用烙鐵稍微加溫後用起子拆
建議改用單顆鋰鐵電池部會露液也能稱更久

网友:
這一家公司的像機我以前買過(畫質超差)...
螺絲方面我都是用斜口鉗處理,效果很好!! 斜口鉗會比較"傷"!!

网友:
建議你,內建的記憶電池也要檢查電壓  再最後一張圖的紅線旁

楼主:
to louis: 我發現用萬能鉗也夾不起來,因為他實在太小了....  烙鐵我倒還沒嘗試,晚一點再試試看
to antlu:印象中畫質真的還挺差的,而斜口鉗好難用
to jazz00040: 0.34v算是沒電嗎?

网友:
你確定救好還會再用嗎? 要不要先試試外接3V電池盒可以正常動作再修?

网友:
0.34V應該是沒電了 普通紐扣電池至少都有3V左右

网友:
清除電池漏液腐蝕,先用棉花棒沾酒精或去漬油試試,如果不夠力,可用洗馬桶的稀鹽酸,
可是完成後必須再用酒精或去漬油將稀鹽酸徹底清除乾淨,以免殘餘的稀鹽酸繼續腐蝕。

您參考看看^^。

网友:
要注意,該電池有些是充電型電池,而非一般一次電池,筆電中有些也會使用類似的電池

网友:
建議您從電源基板直接送3V看看能不能開機,至少可以排除問題點是否在電池銅片

网友:
小型的百貨五金行會賣 3號電池座,去買2顆電池的電池座(3V)先外接看看....

楼主:
TO changold2 & jazz00040:以購買接電,但似乎無效.....可能腐蝕到內部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