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17吋LCD FP71G+S 無畫面 亮綠燈

楼主(2013-03-24):
將故障電容更換後,開機變成有綠燈,而且在主機開著的狀態下,他不會變成橘燈(代表有接收到訊號?)
但是整個螢幕都沒亮(不是很暗的背光故障問題,感覺燈管沒通電)
這樣有可能是哪裡出問題呢?
測量過C5707 正常
FU9024N 看不太出來正常還是不正常 手邊只有數位電表
而且FU9024N外面買還蠻貴的 有問到40元一個,所以預計直接從網路上購買 一個只要七元
想請教各位先進,還有可能是哪邊故障嗎??
這台兩年前壞過一次,當初只換了電容就完修,這次卻沒這麼簡單,還是說這台螢幕已經用了七年之久 已經有些零件不行了?
請高手幫我分析一下 可能故障問題 感謝
上頭0.22U 160V的電容 那兩點測試是通路 這樣是正常現象嗎? 原以為是電容壞掉變成通路 拆下來發現電路那邊已經是通路狀態

网友:
自己收尋文章這很多維修文章~~
這板子很好修

网友:
開機狀態可先用外接點燈器

1.確定燈管正不正常(燈管正常往下檢修)
2.用點燈器AD有無畫面(有畫面則AD正常 PI不正常)

再來 我只會爬文 所以您可以爬一下 應該有類似文章

PS.標題附上型號、板號 利人又利己

网友:
電容導通~~因該是C5707 NG
數位可以量9024..
最快的方式~~去網路買BENQ維修包!
不然東買一個西買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