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 UPS 異常警告音

楼主(2013-03-24):
UPS型號:台達GES-102N 1KVA
這台UPS是小弟從網拍入手,已經運作有半年之久
負載只有一台主機.一台32吋螢幕.數據機
負載量約20%

今天早上,看動畫看到一半
UPS突然長嗶,然後就直接斷電
(監控軟體無紀錄)
此時無燈號
過幾秒自動開機,UPS處於待機狀態
無輸出,無警告音
手動開機,有輸出
但長嗶~
直到電池與市電完全切斷才能關閉
拆開看無異狀,所有功能測試均正常
就是會一直嗶
連接電腦後,神奇的不會叫了
顯示燈號也是正常
但發現到偵測溫度39度
如果是溫度過高
應該跳旁路輸出並顯示燈號才對
怎麼給我直接斷電......
所以小弟想問各位前輩,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网友:
說說我的經驗...現象不盡相同..但是
絕大部分UPS的(奇奇怪怪)的故障  來自於電池
請試試看 將UPS的電池以慢速放電後再充電  1~2次循環

慢速放電 例如  不插AC-IN  以電池供電模式
AC OUT插個家用AC風扇(風扇馬達聲會大些 但是還好)
或是AC OUT只供電 給MONITOR(或是筆電)
放完電以原機UPS充電    充電時AC OUT不接負載
1~2次循環

网友:
新品要八千多元,自用算不錯了,建議若保內 不要給自己添麻煩,送廠修理才是好方法
不過你也拆了應該是沒保固了
看這台似乎有rs-232介面監控搭配軟體,開電腦查紀錄檔吧 或許有收穫
SIMON1016網友指出電池,我也認為這機率很大

网友:
通常這種狀況是電池故障了,你可以嘗試找一顆正常的電池試試???

网友:
通常KVA級電池大多會多顆串聯,可能已有其中一顆或是全部老化異常

网友:
我的是科風的ULT-1000也是開機會一直發出嗶的長音,有幾台是要開一陣子才會發出
但是沒有斷電連拔除市電都還有正常的功能~電池皆已換新
不知道各位站友有沒有遇過此情形

楼主:
電池雖然是舊品
上機前測試過,還有50%的容量
SIMON1016大,小弟會先試試看

楼主:
負載是兩科交換式電源
共推動12V 0.3A風扇6科
交流功率30瓦.48VA

兩次放電數據相同
電池啟始電壓37V
放電時間:約4.5小時
電池截止電壓33V
電池充飽電壓約40.1V
不過在放電前
小弟發現前晚,有開啟UPS進入正常工作狀態
隔天要測試時,UPS已經跳回待機狀態
不知道是不是負載太低還是有問題
負載約5瓦

网友A:
負載太低也會被UPS認定裝置已閒置而進入待機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負載太低也會被UPS認定裝置已閒置而進入待機模式

小弟左天又開機下去,並增加一些負載
目前已經運作20小時左右
狀況都正常

楼主:
目前連續開機將近4天了
還沒發生跳機狀況

网友B:
幾乎所有手冊都有說明
每三個月作一次放電充電循環。

网友:
不過放電時也要注意不要放過頭了,鉛酸電池對於過放電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乎所有手冊都有說明
每三個月作一次放電充電循環。

小弟是沒有做過完整的循環
只有做過10秒測試放電

楼主:
目前看來應該是內部mcu沒有經過完整的放電
導致系統異常吧
目前外掛電池充電平衡電路
UPS供給風扇電壓只有3V左右
雖然很安靜,但偵測到溫度略高
所以將風扇電源獨立供應
以42V電壓降至6V給風扇用
並用光耦合隔離內部控制

(這篇可以完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