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Panasonic 國際 F-Y184BW 除濕機 馬達有異聲維修

楼主(2013-03-24):
外觀
拆下外殼
拆下風輸
故障馬達
拆下馬達支架
拆下馬達
新的馬達
可以用了
出風口

网友A:
請問新的馬達是跟松下服務中心買的嗎? 花了多少銀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新的馬達是跟松下服務中心買的嗎? 花了多少銀兩?

已發消息

网友B:
請教ledtv大哥,所以這類的零件都可到松下服務中心購得嗎?或者是您有簽約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ledtv大哥,所以這類的零件都可到松下服務中心購得嗎?或者是您有簽約之類的? ...

您好,是的,沒簽約也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