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把雄爸焊上去了(誤)

楼主(2013-03-25):
起源是(打廣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12389

定電流 330mA
UV LED 規格是 25mA
我用 4個1串,13串並聯
330/13=25.38

曝光用的
洗 5*10㎝ 還夠用啦

再來就是把 10w 的弄上來啦
定電流 900mA
900/25=36串,要144顆LED,只買100顆裝的,等5w不夠用再添購囉~

好像有個大問題
如果其中1顆LED死了
只剩12串,330/12=27.5mA

哪天死了很多顆,那這堆可能會一起往生吧
到時又要花時間撿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故障品(暈)

网友:
建議降低驅動電流,
在每串led加一電阻上去
平衡一下各串的電流
比較不至於會有的過載
有的亮度不足

网友:
這樣接從一開始就會有電流不平均的現象了吧,因為每個LED的Vf並不是完全一樣的。
運氣不好的話,把所有Vf最低的串在同一串,那一串一定會吃比較多電流。

用這種驅動的話可以考慮兩種接法,

一種是先串接再並接,就像現在這樣,
好處是每一串"相加"起來的總Vf會比較一致,(因為Vf有高有低,平均起來機會相當)
缺點就是只要一個LED壞,整串都會不亮,其他所有LED壞的風險也愈來愈高。

另一種先並接再串接,(就是先把13個並聯,再串成4組串聯。)
好處是如果其中一個LED壞,也只有同一並的LED會增加電流,其他串沒有問題,而且只有那一棵不亮,其他都可以正常動作。
壞處是沒有"平均"Vf能力,也就是每一並的LED,Vf低的會吃較多電流。
所以這種方式最好是分出每一個LED的Vf,把接近Vf的並在一起。

如果有定電流電源的話,用固定電流量每個LED就可以分出Vf大小。
如果沒有的話,用三用電表的二極體量測功能,把Vf接近的分出來,大致上也可以。

网友:
每組LED的電流, 最好不超過12ma,而且使用一段時間不能發熱(5mmLED),感覺到熱熱的即使不燒掉,也會產生光衰.如果是食人魚的LED電流就可以到2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