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磁爐可開機風扇轉不加熱(已解決)

楼主(2013-03-25):
伊瑪牌(雜牌)電磁爐,全新,煮火鍋加熱五分鐘左右,鍋具下有類似小石滾動碰撞聲,關機再打開,已不能使用。

症狀:燈號點滅、不檢鍋、不加熱。每兩秒「嗶」一聲,按鍵可以按出聲音,但火力不切換,3分鐘自動關機。

拆開上蓋

熱敏電阻有阻值,不知為何不檢鍋

電容無爆漿、零件無焦黑,也沒有銲點不良

請問是否有大大知道,故障點多半在哪裡?
查閱舊文,好像都是 IGBT故障...
或者...是否有願意收留的善心人士?在下免費贈送(台北中山區)

网友A:
好新的機子阿,可惜我有看沒懂~冏~

网友B:
小黑豆(電晶體)拆下來檢查  既然會加熱,IGBT應沒壞才是

网友C:
請問樓主,黃色線圈有沒有開路,這個才是檢鍋感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新的機子阿,可惜我有看沒懂~冏~

我也是不懂,上來求助...
努力不要製造更多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黑豆(電晶體)拆下來檢查  既然會加熱,IGBT應沒壞才是

謝謝您的指點,我回去拆下來量量看,屆時會回報結果上來~
這台其實已經不加熱,調整火力,燈號還是點滅在最大,不能調大、不能調小

jazz00040 大:
結果報告,我量了這些電晶體

因為好的電晶體一定有兩隻腳不導通,所以6號那顆壞了

所以是這顆掛了

今天去光華商場看看有沒有一樣的可買,換好再上來回報
真的很感謝您提供檢修方向
謝謝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黃色線圈有沒有開路,這個才是檢鍋感應器

謝謝您的指導,我回去量一下,明日把照片貼上來

changold2 大:
昨天量了線圈,沒有開路,所以不檢鍋可以排除線圈故障。

謝謝您指引維修方向^^

网友D:
這台有可能妳要量一下他的直流供應,我這台修過有一些是大電容10uF壞了,有的是18v不足,有一個47uF的電解電容掛點,你可以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有可能妳要量一下他的直流供應,我這台修過有一些是大電容10uF壞了,有的是18v不足,有一個47uF的電解 ...

u9111819 大:

謝謝您指導維修方向。
小弟初學,不太會看電路,先換換看電晶體能不能好...
沒去電料行買過零件,希望能順利找得到...
謝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我回去量一下,明日把照片貼上來

樓主您測量的是加熱線圈,檢鍋感知器是那個小小四方形貼黃色膠帶的

TL431是電壓穩壓器,您可以找找舊的手機座充,應該有機會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測量的是加熱線圈,檢鍋感知器是那個小小四方形貼黃色膠帶的

TL431是電壓穩壓器,您可以找找舊的 ...

真想撞牆...沒想到我鬧了這麼大的笑話@@"
還請changold2前輩原諒小弟的無知...

那個黃色膠帶方形的東西,好像有四腳,像變壓器的線圈
請問是不是初級(輸入端)兩個腳有阻值,後極(輸出端)2腳有阻值就是好的?
不好意思之前沒弄清楚您指的地方...(切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想撞牆...沒想到我鬧了這麼大的笑話@@"
還請changold2前輩原諒小弟的無知...

你這台可以先量339的電壓是不是穩穩的在15V以上,在來找其他問題比較好。一般來說,電流互感器和電晶體比較不會壞。一開始不用去查這些。10uF的大電容器有的是沒容值的外表看起來還好好的。

网友:
關於TL431的測量方法,這裡有舊文提供給你 檢修愉快早日修復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tl431

楼主:
To:u9111819 大
謝謝您的回覆。我知道了,我會都把電容拆下來量量看,電容量若是正常,我能力量的到的,就這些了,修不下去了。

To:jazz00040 大
謝謝您的指導。這又是另一個大笑話,原來我花一個晚上找出來以為壞的,那根本不是電晶體...

謝謝大家的回覆,可惜小弟程度不及。等我搞清楚怎麼分辨電子零件,再來提問了。
再一次謝謝大家的熱心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測量的是加熱線圈,檢鍋感知器是那個小小四方形貼黃色膠帶的

TL431是電壓穩壓器,您可以找找舊的 ...

changold2 大:

我昨天量了一下您說的檢鍋線圈,看起來沒問題

此外,由於不會量 TL431這個零件,我又把它裝回去了
謝謝您再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有可能妳要量一下他的直流供應,我這台修過有一些是大電容10uF壞了,有的是18v不足,有一個47uF的電解 ...

u9111819 大:
謝謝您分享經驗,我昨天把這些電容拔下測量

數值如下

我今天去買那顆有問題的10uF試試看,希望能修好...
拜謝 m(_ _)m

网友C:
請問您這顆容值不足的10U是點紅點還是綠點那顆,如果是紅點那顆應該換過就會好

綠點那顆是電源濾波用,如果這顆容值不足,您要有心理準備可能還要繼續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這顆容值不足的10U是點紅點還是綠點那顆,如果是紅點那顆應該換過就會好

綠點那顆是電源濾波用,如 ...

changold2 大:
紅點標示的,就是那顆容值不正常的10uF位置。
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u9111819 大:
謝謝您分享經驗,我昨天把這些電容拔下測量

這個10uF的mkp電容器不太好買,買一個不然就是很貴,比較不合算。我是進大量在做的,修別人壞掉一台也才修300元而己。不過你學到經驗,算是有賺到。

我在露天有在修,如果大家比較不想碰可以找我代工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21303255065226#qn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10uF的mkp電容器不太好買,買一個不然就是很貴,比較不合算。我是進大量在做的,修別人壞掉一台也才 ...

u9111819 大:
謝謝您的幫助與支持,在下感念在心n_109|
我今天先去光華商場找一下,晚上就知道能不能修好了。
如果換電容可以修好,算是撿到軟的吧...
沒找到的話,是否能請您賣一個給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u9111819 大:
謝謝您的幫助與支持,在下感念在心
我今天先去光華商場找一下,晚上就知道能不能 ...

他這台有點怪,10uF一定要10uF才行,低一點你煮大火力就上不去,和別家的板子有差。你可以找賣馬達電容器的應該有,不是很便宜就是了,好像要80元左右吧。所以我才會說一般人不想做的話找我代工比較便宜。不過一定要買cbb、mkp的電容,電解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這台有點怪,10uF一定要10uF才行,低一點你煮大火力就上不去,和別家的板子有差。你可以找賣馬達電容器 ...

那我就不去找了,您是否有貨?
帳號請用短訊息給我喔~
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去找了,您是否有貨?
帳號請用短訊息給我喔~
謝謝^^

妳去光華買會比較快,郵寄買一個電容器實在也不太合算說。郵資和電容器的價錢都快一樣了。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我多跑幾家,應該一定有~
一直很想早點把它修好,修不好至少也到此為止了,乖乖拿去回收了
再深的我也不會了...
我會照著大大指出的那些電容型號找找,感謝~

网友E:
檢鍋電路請檢查

行動派的您,分享之前收集的電磁爐資料....似懂非懂的....檢鍋電路: 1.電流信號;2. IBGT之VCE信號.

註解對否,請自行斟酌。這是AC 220V的資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檢鍋電路請檢查

行動派的您,分享之前收集的電磁爐資料....似懂非懂的....檢鍋電路: 1.電流信號;2. IBGT ...

huang22 大:
謝謝您分享辛苦蒐集的資料,我會多讀一些電學的書
希望有一天能夠看懂這些電路圖(暈...)
謝謝您的回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妳去光華買會比較快,郵寄買一個電容器實在也不太合算說。郵資和電容器的價錢都快一樣了。

u9111819 大:
昨天找了好多家,都沒有賣一樣的電容,甚至連耐壓150V的都找不到...
最後去恆茂問店員,他說耐壓250V的也可以用...
所以買了右邊那個,53元

回來接腳和大小都比原來的大,卡不進去,所以,就直接以拉線的方式處理,在用膠黏在底殼上...

我總算把它修好了呀...
謝謝您多次指導,也謝謝各位大大無私的分享
m(_ _)m

网友:
引用 楼主:
u9111819 大:
昨天找了好多家,都沒有賣一樣的電容,甚至連耐壓150V的都找不到...
最後去恆茂問店員,他 ...

耐壓可以大,不可以小。有時候電容就是不好買。

電磁爐不檢鍋有很多原因,大部份都不是檢鍋回路的問題。我修過上百台中只有一台是檢鍋電路的問題。
要修電磁爐其實要一些經驗啦,如果沒經驗的話,不是很好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更改標題加注(已解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他這台有點怪,10uF一定要10uF才行,低一點你煮大火力就上不去,和別家的板子有差。你可以找賣馬達電容器 ...

請教U大,為何此10uF電容耐壓只用150V(似乎過低了),難道是廠商設定要客戶定期回廠維修?還是有其他可能原因(2個10uF電容串連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請教U大,為何此10uF電容耐壓只用150V(似乎過低了),難道是廠商設定要客戶定期回廠維修?還是有其他可能原因 ...

這個電容是濾波整流用的,本來就用這規格就夠了,只是這塊板子設計的比別人用的大,卻沒有別家用5~6uf的
穩,畢竟是大陸的三線廠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電容是濾波整流用的,本來就用這規格就夠了,只是這塊板子設計的比別人用的大,卻沒有別家用5~6uf的

謝謝U大提示.

楼主:
謝謝2位前輩的分享,不勝感謝與惶恐...m(_ _)m
最近看一本書,有提到電容的問題...

《基本電學實習》作者:余文俊、楊國輝

P146說電容的基本使用

電容的耐壓,必須高於使用電壓的1.5倍

因此...應該還撐的住100~110V的插頭電力
大概是電容用的爛所以故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