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華碩 EAH3650 /HTDI/256M/A 故障

楼主(2013-03-25):
來自朋友處取得 華碩 EAH3650 /HTDI/256M/A,插入主機板測試,主機板抓不到,量 MOS(70t03gh) 發現有兩個有短路現象,因為是同時兩個,心想是不是原廠就是設計成短路?此元件有沒有代用品?請板上大大幫忙~感謝先!

楼主:
圖片無法成批上傳~~

楼主:
測得第1個短路點 (70t03gh)

楼主:
同樣的 (70t03gh) 也是短路~

网友A:
那2支小的腳也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支小的腳也短嗎?

接地外的兩腳沒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地外的兩腳沒短路~~

那就應該是沒問題囉~~查查上電狀態,是否有供電進來~~

网友B:
插上主機板上電量大顆的電感看多少電壓(你的圖裡3顆MEC)現在的顯卡晶片對地組值都很低的要測MOS要拔下來比較準確...找看看背面有無掉件需先補齊..PCIE腳用橡皮擦擦一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應該是沒問題囉~~查查上電狀態,是否有供電進來~~

風扇有轉動,主機板響沒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主機板上電量大顆的電感看多少電壓(你的圖裡3顆MEC)現在的顯卡晶片對地組值都很低的要測MOS要拔下來比 ...

電感測量與險卡風扇的G為 1.3  、1.4 、1.9 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感測量與險卡風扇的G為 1.3  、1.4 、1.9 V

可以請你重新用圖片說明一下量到的電壓值嗎?
靠近VGA接頭的兩個電感是GPU供電..另一個單獨一個電感的是記憶體供電
你寫這樣  "電感測量與險卡風扇的G為 1.3  、1.4 、1.9 V".....會令人摸不著頭緒~
風扇會轉動...就不用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請你重新用圖片說明一下量到的電壓值嗎?
靠近VGA接頭的兩個電感是GPU供電..另一個單獨一個電感的是記 ...

靠近GPU的那兩個電感的電壓值是 1.3V、1.4V ,接地端是接到風扇的接地點測量所得的~~

网友C:
照你的數據看來...GPU供電1.3~1.4V,記憶體供電1.9V...記憶體是DDR2的,供電大致上來說沒太大異常,
插上主機板上電不顯示,GPU虛焊的因素可能會比較高...但是還沒100%確定是GPU虛焊前,你可以嘗試多插拔幾次,也許只是PCI-e金手指與介面槽的彈片接觸不好  #8 小天大建議的方法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你的數據看來...GPU供電1.3~1.4V,記憶體供電1.9V...記憶體是DDR2的,供電大致上來說沒太大異常,
插上主機 ...

感謝了~~這一塊已經插過多片主機板了,應該跟金手指比較沒關係~~

网友B:
如果搭配有PCI的診斷卡可以看他的故障碼~~只是我看到2A就先丟旁邊了~很難抓重刷BIOS到背面小零件故障都有遇過...核心供電有點高大概應該在1V~1.25V.DDR3供電1.9~2.1..他的BIOS8腳的元件你量看看有無電壓...然後16對數據線對地阻值(都要相同喔)不相同=GPU問題...查完供電做這些查電壓等等的動作是確定哪方面故障先不急著回焊..避免本來沒壞回焊搞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搭配有PCI的診斷卡可以看他的故障碼~~只是我看到2A就先丟旁邊了~很難抓重刷BIOS到背面小零件故障都有遇 ...

傳說中的2A 2R 2B都很不好處理,我曾試著刷BIOS,就可以開機,但嚴重花屏,看對岸的討論,好像問題是出在顯存控制的數據上,只是刷錯別的版本BIOS可以跳過 2A,但PCB板上的問題還是存在,所以幾乎我也是棄修,我猜GPU應該是好的.......我想將來會遇到越來越多卡2A的顯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