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已修復 [求助]歌林KF-1412M涼風扇無法啟動-元件確認

楼主(2013-03-25):
小弟第一次發文 不太會編輯 還請見諒

拿到這個涼風扇不過電,拆開檢查是保險絲及圖中藍色元件燒毀

想請版上各位高手幫忙確認一下藍色元件是甚麼,謝謝!

感謝各位高手的指導,今天去買突波保護器,保險絲及保險絲座更換後已完修!

14D221K-NT$10

14D221K-NT

14D221K-NT

焊上保險絲座

焊上保險絲座

焊上保險絲座

通電後風扇順利轉動

各個功能及燈號正常

各個功能及燈號正常

各個功能及燈號正常

网友:
藍色那個是突波保護器,可暫時不裝,保險絲換好後就可試試風扇會不會動!!

楼主:
請問all666大,可以將保險絲換成保險絲盒的型式嗎?

怕還沒全找到問題 測試時就一直在焊保險絲跟解焊保險絲.....

楼主:
請問突波保護器要如何購買?能從圖上分辨出是何種規格的嗎?

楼主:
感謝duncan大,請問我要如何決定何種型號才適合這張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ll666大,可以將保險絲換成保險絲盒的型式嗎?

怕還沒全找到問題 測試時就一直在焊保險絲跟解焊保險絲. ...

可以ㄚ!  喜歡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duncan大,請問我要如何決定何種型號才適合這張板子?

僅能藉元件編號 查一些資料
無法得知電路工作狀態 不知如何給建議 sorry

网友:
可以買保險絲座焊上去
保險絲壞了就不用拆焊了~

网友A:
AC110V  大部分使用 221K~241K

我在露天搜尋[突波吸收器]看了三個適合你用的

7D 221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222330952

14D241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233098390

CNR 20D221K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63682833

7D ~ 20D
差異是指突波吸收器 內的圓盤直徑 (不含塗裝 )
圓盤直徑越大  耐受能量越大   使用20D的耐受能量強過14D  >  7D

如果是去材料行   優先選用順序 20D>14D>07D
221K~241K 都可以用

网友B:
bianchiwu 大
此突波器會燒毀..亦代表輸入電壓有異常!!!!若不是誤插到220v...或雷擊...或無溶絲SW接地時接觸不良....否則此零件則不易打穿~
如拆掉此零件也無仿....但日後要是輸入的電壓有異常就無保護的措施了~~~(會整塊基板燒毀)!!!!

网友C:
看來是插錯電了! 至於藍色的ZNR可以拆廢棄家電的代替 保險絲1.25A 250V很好買很便宜
換完記得先量組抗確認無誤,以免又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110V  大部分使用 221K~241K

我在露天搜尋[突波吸收器]看了三個適合你用的

SIMON1016 大,謝謝您!
這就是小弟想知道的!明天才好去電子材料行買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anchiwu 大
此突波器會燒毀..亦代表輸入電壓有異常!!!!若不是誤插到220v...或雷擊...或無溶絲SW接地時接 ...

lhc大,感謝您的分析,我是從辦公室資源回收撿回來的,同事也不知道是如何壞的,本來要丟掉的,
我想能修好就留著用或是捐給竹東的教養院也比製造一件垃圾好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ON1016 大,謝謝您!
這就是小弟想知道的!明天才好去電子材料行買零件.....

補充一下   若是電子材料行買零件   可能顏色不一樣  一般有 黑/棕/藍   不用擔心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是插錯電了! 至於藍色的ZNR可以拆廢棄家電的代替 保險絲1.25A 250V很好買很便宜
換完記得先量組抗確認 ...

jazz00040大,我找看看有沒有廢棄家電有藍色的ZNR可拆,不然就買個來用了!
另請教換完要先量何處組抗確認?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充一下   若是電子材料行買零件   可能顏色不一樣  一般有 黑/棕/藍   不用擔心都可以用

SIMON1016 大,小弟收到!反正只要是突波保護器顏色沒差就對了!謝謝!

网友B:
現新建大樓的逃生照明設備插座都是220V(外型110V).........
許多人都誤插到此插座....以至於許多電器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新建大樓的逃生照明設備插座都是220V(外型110V).........
許多人都誤插到此插座....以至於許多電器燒毀~~ ...

lhc大:有可能是如此,我上次也是,因為社區社在我家門口前的矮路燈是110v的省電燈泡燒掉,
管委會很久都不來修,好心拿自己家裡的省電燈泡幫換上去馬上燒掉,
覺得奇怪才拿三用電表量才知道是220v的,所以還是要先量才比較妥當

网友C:
引用 楼主:
jazz00040大,我找看看有沒有廢棄家電有藍色的ZNR可拆,不然就買個來用了!
另請教換完要先量何處組抗確認?  ...

電阻擋 量機器ac電線兩端 看看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擋 量機器ac電線兩端 看看是否短路

jazz00040 大,謝謝!
了解!我會先確定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