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b 無電源無畫面

楼主(2013-03-25):
故障情形:無電源無指示燈訊號無畫面

背部照及型號

拆開後的P+I板及AD板

更換全部電容為日系電容

因測量無5V輸出,發現F101已開路,故更換F101

處理好P+I板後電源指示燈一樣不亮,測量AD的11117,測量1117已燒毀所以更換1117

因按鍵也都老化了所以一併全部處理掉,換下來的所有零件

完修照

网友:
恭喜完修

此P/I版的通病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我看到1117旁有個小電阻還是電容??請問他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1117旁有個小電阻還是電容??請問他是?

應該是P+I換下的保險絲,這一塊板子是用貼片型的。

网友B:
1117旁邊那顆ZCP電晶體的1.8V也常常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1117旁有個小電阻還是電容??請問他是?

電阻電容不重要,因為那一顆壞的機率並不高,至少我遇到的都還沒有那一顆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旁邊那顆ZCP電晶體的1.8V也常常壞。

沒錯,那顆1.8的也常會壞,我在檢查1117時也有順便檢查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P+I換下的保險絲,這一塊板子是用貼片型的。

沒錯,那顆保險絲是p+i板上的貼片保險絲,19m005共有三顆貼片型保險絲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17旁邊那顆ZCP電晶體的1.8V也常常壞。

偷學到囉,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偷學到囉,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那在教你一招,ZCP有論壇的前輩提過可以用1117 1.8改造後代用,經多次實際改造確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