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OXCONN RS690主機板維修(Acer Aspire M5100)

楼主(2013-03-25):
某天..經過資源回收場,停下摩托車進去看看,想說有沒有什麼可以尋寶的....東看西看,沒找到什麼,只
看到這片主機板躺在一旁,大概是機器拆光剩下的吧..

外表灰塵很多,大致上沒拆焊的痕跡...上面還有Acer的標籤,應該是Acer Aspire系列套裝電腦

從外觀及io晶片型號猜測...可能是FOXCONN富士康代工的產品,板號為RS690 晶片組

回收場就是這樣,隨便拆....pin腳拆的亂七八糟

上電前,檢查一下12V4P..3.3V..5V..12V...Vcore有無短路狀況
     都沒異常狀況 (Vcore沒拍到,忘了...實際是無短路現象)

接下來,就上電測試了...俄羅斯二代卡直接就顯示"no"....不跑碼...真乾脆啊~

不能開機情況下,找到兩個問題是比較令我疑惑的地方:
        1.Vcore用電表量,只有1.1V (測試用CPU為Athlon 64 3000+,Vcore應為1.4V)
        2.南橋上方,那個區塊應該是橋主供電電路,但是只有上管mos D極有12V,其它腳沒電壓,如下:

循著mos的G極,追到附近一顆SOP-8封裝的RT9214...應該是控制那組上下管的元件吧...

測量到的電壓有問題...只有進,沒有出......壞了吧!?

RT9214

拆了它...

從拆零件用的故障顯卡,找來兩個替用....

換上後..已有電壓出現了...1.22V

再次上電測試,有跑碼了..跑"C1"....換支RAM試試,這支RAM的相容性好像不太好,測技嘉的板子也會停
在"C1"...

順手Clear一下cmos......

可以開機了,真的是RT9214壞了...

原來是Acer Aspire M5100套裝機.....Vcore也恢復正常

既然已經能開機,那就跑mini XP看看~

最後,把南,北橋散熱片拆下清除舊的散熱膏,重新再上過.....

標題...不知道要用主機板名稱好,還是套裝電腦的名稱好, 都加入吧,方便網友搜尋...
修復完成...謝謝觀賞~~

网友:
主機板修護能力" 很 強" , 給你一個 讚!!!!!!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依循著樓主維修的概念,昨晚我也修好了一張,看來我的戰鬥力又增加囉~~感謝分享

网友A:
john 大是在拆那個ic時  不小心傷到mos嗎>?
怎麼還沒拆之前圖是好的
拆了後的圖mos破了一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john 大是在拆那個ic時  不小心傷到mos嗎>?
怎麼還沒拆之前圖是好的
拆了後的圖mos破了一角 ...

抱歉...那個不是破掉...是隔熱膠帶撕掉後殘餘的膠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提供維修經驗.
維修需經驗,整體線路認知,還要些運氣喔!

网友:
那個開機BIOS POST畫面下, 6a669fkzc << FK是鴻海的代號沒錯!

网友:
很有用的經驗,謝謝好心人.

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重複
sorry  按錯了
謝謝提供維修經驗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