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求助]安德成電解水機流感問題

楼主(2013-03-25):
家中的電解水機已經壞了好久,依照網頁的內容拆下機體,結果發現一件事,用電錶量測IC的紅黑線和白黑線均無電壓顯示,而且米字輪的二端,有一端吸力強,另一端吸力弱,這是正常的現象嗎,麻煩知道的人幫忙解答一下,好嗎    謝謝

网友:
米字輪有 N S 兩方向....如果你拿本身就有磁性的螺絲起子吸 ...
好像真的會有一邊吸力強一邊弱的狀況..(我是拿刀片測試就比較沒有差別!!)

另外霍爾IC的測試你要參考這篇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33074-1-2.html

你單測IC那條線不會有電壓... 好像要接上機板上通電測(就是給他5V的電源)
然後去測白線有沒有輸出....上面文章cremaker大有說明!!

楼主:
感謝 eeepc_001 的回覆 ,首先是米字輪問題,我是使用老虎鉗來吸的,所以磁性真的有強弱問題
而且,霍爾 ic  我已更換新的,現在就差米字輪如何DIY了。